[站务] 好人做到底,Discuz!论坛视频转换及上传的保姆级教程

楼主(2026-01-31):
前言:论坛现在支持视频的上传,在发表帖子的时候,插入一些视频能更好的让帖子被大家理解。但目前还是有不少同学不太明白如何能在帖子中插入视频,下面就写个保姆+饭喂到嘴里的教程吧,老鸟请略过,非老鸟的坛友可以研究参考

教程分两个部分:
一、如何把已有的视频转换成论坛程序可以接受的格式。
二、上传并发布视频。

第一部分:如何把已有的视频转换成论坛程序可以接受的格式。

先说论坛能支持正常播放的视频格式,视频H.264编码,音频AAC编码,视频封装MP4格式,体积不能超过8MB(8192KB)。

之前有坛友反应说上传的视频大小没超过8MB,但上传之后视频却无法播放,视频播放区域是个大黑块。这原因大概率是视频转换的时候使用了H.265的视频编码或其它论坛程序不支持的编码。现在能转换视频的工具很多,H.265编码的视频可以在相同的分辨率下达成更小的体积,或者在相同的体积下可以实现更好的画质,可惜的是目前论坛程序对H.265支持得并不好,如果希望上传的视频能正常播放,强烈建议使用视频H.264+音频AAC编码的MP4格式

下面开始实操,视频转换工具我选择的是VideoProc Converter,这个工具的功能非常多,我这里就视频转换的功能做一个演示(VideoProc Converter还支持视频分割,如果原视频时长较长,可以分割为多个小视频,再分别上传)。目前支持视频转换的工具种类很多,但支持生成固定容量的工具不是太多,用来用去,还是VideoProc Converter这个工具比较合适。
如果不是专业剪视频的话,VideoProc Converter这个工具不需要追求新版本,v5.x的版本就很好用,高版本的VideoProc Converter体积庞大(塞了个没用的Ai进去)非常臃肿。这里需要大声提示一下,现在网络上的VideoProc Converter 5.x的版本很多都是有病毒的,自己研究它之前记得先杀毒!

软件主界面先点击右上角的齿轮,进行设置

先点击设置,完成设置后再点击语言进行设置

VideoProc Converter支持显卡加速编码,Intel、AMD和nVidia的独显和核显都支持(太旧的型号可能不支持),这里点击选项

然后点击左下角的重新检测,VideoProc Converter开始重新检测你的显卡,然后自动匹配相应的编解码器,有了GPU的支持,编解码的速度会大幅度提升,如果你的显卡不在支持之列,也没关系,就是转码的速度会慢一些,但也能成功完成。

然后语言这里选择中文简体,毕竟母语看着更舒服一些

然后回到主界面,点击视频

然后在这个界面上先点击左下角的MP4/H.264那个图标,表示下一步转码的时候以H.264方式编码,然后封装成MP4格式的视频。
添加视频文件可以点击上面的视频按钮,也可以直接把原视频文件拖到窗口里。

我这里把一个1080P的原视频加载到VideoProc Converter中

原视频加载成功后,会显示这个视频的一些信息,这里点击选项按钮

然后最重要的步骤来了,VideoProc Converter支持实时预估转换后视频的体积,因为数码之家论坛上传的视频大小不能超过8MB,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设置一下,让转换完的视频小于8MB。

影响输出视频大小的几个参数我都用红框画出来了,其它没有框出来设置按照我图里的设置设定即可。
首先选定输出视频的分辨率,建议用960x640的即可,这个分辨率可以以相对高的分辨率呈现画面,而体积不会太大;如果你的视频比较长,还想在一个视频里呈现,那么输出视频的分辨率就应该选更低一点的;

然后手动修改视频的比特率:视频的比特率建议以CBR(固定码率)方式编码,你可以手动修改视频目标比特率那里的数值,改完数值之后直接按一下回车,界面上部显示预计文件大小那里就会实时显示预估大小,只要不超过8MB就行;

音频的比特率也可以设置,一般选择128Kbps就行,改动音频的比特率也会影响生成的视频大小,一段76秒的视频选128Kbps和选64Kbps,生成的视频的体积相差只有大约几百KB

上述参数都设置好了之后,点击完成即可。
如果你的原视频很长,建议分割成几个短视频之后再进行处理

点击右下角的RUN按钮,VideoProc Converter就会开始转换视频了

之前预估的视频体积是8MB,实际转换完成的视频体积大约7.9MB,VideoProc Converter这个工具转换完成的视频体积会比预估的体积小一点点,这样就挺好,不会出现猪比猪圈大的情况

实测用第三方视频播放器播放视频正常

-------------------------------------------------------------------------------------

第二部分:上传并发布视频。

全新发布或者编辑一个帖子,在编辑界面上点击附件按钮

弹出的对话框里标识论坛支持MP4格式的附件,这里点击选择文件上传按键

然后在电脑上找到你想要转换的视频,然后点击打开

系统开始自动上传这个视频文件(以附件方式上传)

视频上传完成后,在帖子编辑区需要插入视频的地方用鼠标左键点击一下(下图左边红色箭头处点击),然后再点击一下对话框里刚刚上传的附件,再点击对话框的确定即可

下图箭头所指的一串数字的链接就是上传并完成插入的视频,这样视频就已经成功上传并插入帖子了

然后可以继续编辑帖子,如果还有视频要上传,重复上述步骤即可,最后点击左下角的保存,即可完成帖子的编辑。

视频上传成功后,就能看到视频的预览图了,点击视频就能正常播放。

下面这个是我上传的视频,点击播放即可。

视频转换及上传的教程就写到这里了,大家可以在后面跟帖测试发你们的视频,这种保姆+饭喂到嘴里的教程如果再学不会,我就很想用金箍棒打洗你了

E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