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F103的RTC HAL库有问题吗?

楼主(2026-01-31):
近两天用STM32F103C6T6A制作一个电子钟,用STM32CubeMX生成工程后,直接用HAL库中的设定日期时间的函数来初始化时间。

初始化时间开始的时候,读取的日期和时间都是正确的,但当系统复位或主电源断电后,读取的时间是正确的,但读取的日期就变成了0年1月1日。VBAT电源是正常的。
HAL中设定日期和读取日期的函数如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650075]@brief[/url]  Sets RTC current date.
  * @param  hrtc   pointer to a RTC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RTC.
  * @param  sDate: Pointer to date structure
  * @param  Format: specifies the format of the entered parameters.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RTC_FORMAT_BIN: Binary data format
  *            @arg RTC_FORMAT_BCD: BCD data format
  * @retval HAL statu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RTC_SetDate(RTC_HandleTypeDef *hrtc, RTC_DateTypeDef *sDate, uint32_t Format)
{
  uint32_t counter_time = 0U, counter_alarm = 0U, hours = 0U;

  /* Check input parameters */
  if ((hrtc == NULL) || (sDate == NULL))
  {
    return HAL_ERROR;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TC_FORMAT(Format));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hrtc);

  hrtc->State = HAL_RTC_STATE_BUSY;

  if (Format == RTC_FORMAT_BIN)
  {
    assert_param(IS_RTC_YEAR(sDate->Year));
    assert_param(IS_RTC_MONTH(sDate->Month));
    assert_param(IS_RTC_DATE(sDate->Date));

    /* Change the current date */
    hrtc->DateToUpdate.Year  = sDate->Year;
    hrtc->DateToUpdate.Month = sDate->Month;
    hrtc->DateToUpdate.Date  = sDate->Date;
  }
  else
  {
    assert_param(IS_RTC_YEAR(RTC_Bcd2ToByte(sDate->Year)));
    assert_param(IS_RTC_MONTH(RTC_Bcd2ToByte(sDate->Month)));
    assert_param(IS_RTC_DATE(RTC_Bcd2ToByte(sDate->Date)));

    /* Change the current date */
    hrtc->DateToUpdate.Year  = RTC_Bcd2ToByte(sDate->Year);
    hrtc->DateToUpdate.Month = RTC_Bcd2ToByte(sDate->Month);
    hrtc->DateToUpdate.Date  = RTC_Bcd2ToByte(sDate->Date);
  }

  /* WeekDay set by user can be ignored because automatically calculated */
  hrtc->DateToUpdate.WeekDay = RTC_WeekDayNum(hrtc->DateToUpdate.Year, hrtc->DateToUpdate.Month, hrtc->DateToUpdate.Date);
  sDate->WeekDay = hrtc->DateToUpdate.WeekDay;

  /* Reset time to be aligned on the same day */
  /* Read the time counter*/
  counter_time = RTC_ReadTimeCounter(hrtc);

  /* Fill the structure fields with the read parameters */
  hours = counter_time / 3600U;
  if (hours > 24U)
  {
    /* Set updated time in decreasing counter by number of days elapsed */
    counter_time -= ((hours / 24U) * 24U * 3600U);
    /* Write time counter in RTC registers */
    if (RTC_WriteTimeCounter(hrtc, counter_time) != HAL_OK)
    {
      /* Set RTC state */
      hrtc->State = HAL_RTC_STATE_ERROR;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rtc);

      return HAL_ERROR;
    }

    /* Read current Alarm counter in RTC registers */
    counter_alarm = RTC_ReadAlarmCounter(hrtc);

    /* Set again alarm to match with new time if enabled */
    if (counter_alarm != RTC_ALARM_RESETVALUE)
    {
      if (counter_alarm < counter_time)
      {
        /* Add 1 day to alarm counter*/
        counter_alarm += (uint32_t)(24U * 3600U);

        /* Write new Alarm counter in RTC registers */
        if (RTC_WriteAlarmCounter(hrtc, counter_alarm) != HAL_OK)
        {
          /* Set RTC state */
          hrtc->State = HAL_RTC_STATE_ERROR;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rtc);

          return HAL_ERROR;
        }
      }
    }

  }

  hrtc->State = HAL_RTC_STATE_READY ;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rtc);

  return HAL_OK;
}

/**
  * @brief  Gets RTC current date.
  * @param  hrtc   pointer to a RTC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RTC.
  * @param  sDate: Pointer to Date structure
  * @param  Format: Specifies the format of the entered parameters.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RTC_FORMAT_BIN:  Binary data format
  *            @arg RTC_FORMAT_BCD:  BCD data format
  * @retval HAL statu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RTC_GetDate(RTC_HandleTypeDef *hrtc, RTC_DateTypeDef *sDate, uint32_t Format)
{
  RTC_TimeTypeDef stime = {0U};

  /* Check input parameters */
  if ((hrtc == NULL) || (sDate == NULL))
  {
    return HAL_ERROR;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TC_FORMAT(Format));

  /* Call HAL_RTC_GetTime function to update date if counter higher than 24 hours */
  if (HAL_RTC_G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 Fill the structure fields with the read parameters */
  sDate->WeekDay  = hrtc->DateToUpdate.WeekDay;
  sDate->Year     = hrtc->DateToUpdate.Year;
  sDate->Month    = hrtc->DateToUpdate.Month;
  sDate->Date     = hrtc->DateToUpdate.Date;

  /* Check the input parameters format */
  if (Format != RTC_FORMAT_BIN)
  {
    /* Convert the date structure parameters to BCD format */
    sDate->Year   = (uint8_t)RTC_ByteToBcd2(sDate->Year);
    sDate->Month  = (uint8_t)RTC_ByteToBcd2(sDate->Month);
    sDate->Date   = (uint8_t)RTC_ByteToBcd2(sDate->Date);
  }
  return HAL_OK;
}

请各位大神支招,这问题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