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2+1盘位小体积的NAS(机箱)

楼主(2026-02-01):
这个设计我前后构思了半年,主要是懒,一直不想把以前的nas拆了,之前的nas体积大概是12*13*25cm。新做的这个体积大约10*10.7*22。
想做到10cm以下的主要困难其实是主板。后面介绍主板。

这不是我的主力nas,主要做下载和电视剧的存放,需求比较简单。

先上完成的照片:
风扇进风口,因为主板的尺寸问题,风扇只能半裸在机箱外面了,美中不足。不过这种设计下的风道很好,硬盘主板都很凉快。

出风口,内置电源电线接口

需求和想法:
1. 尽可能小
2. 支持2个3.5寸和1个2.5寸硬盘
3. 尽可能内置电源,可以牺牲一个硬盘位放电源
4. 防尘,静音,低功耗,硬解4k

机箱设计:
这次也是使用了freecad来制作亚克力板,通过6面连接件来连接。效果图:

某宝下单13元包邮到家

主板:
主板是一体机上拆机件,小黄鱼上买的。cpu是j4105,尺寸8.5*17cm。这是我目前最满意的小主板了,优点主要是便宜、低功耗、接口比较齐全。支持12v直接供电,开机自启动。核显是hd600,硬解4kh265,可惜hdmi口1.4,最高4k30hz输出。我当服务器用,不接hdmi。前兆网口跑满硬盘写入速度。
主板正面有一个sata口,我用来接2.5寸硬盘

背面
msata硬盘,装系统
m2无线接口,走pcie协议,换成了2sata转接卡

电源:
电源是macmini上的12v85w电源,稳定可靠,文波小,接反自动断电,值得信赖,这里没有拍照

组装过程:
顶盖用来吊装主板,做了风扇入口,2mm亚克力板

两个侧板夹着硬盘,3.5硬盘的宽度是10.1cm左右。为了结实,用了3mm的亚克力板

来个主板接口的特写

连接件的特写

可以放3块硬盘

因为我内置了电源,所以减少了一块硬盘。对于我来说1+4T目前够用,主要是做下载和放电视剧使用,增加一块硬盘还要考虑供电和接线,随心就好。

防尘网是自己剪的,没难度
功率大约是10-20w之间,硬盘启动瞬间大约20w,休眠后10w。

操作系统
推荐使用fnos,不过我喜欢用debian。够用就行,开心就好。

不足之处:
1. 螺丝太多了,用了将近30个螺丝,快疯掉了
2. 硬盘太靠前了,设计的时候没想到,如果再往后移动2mm,可以把风扇塞进去
3. 里面的走线其实挺乱的,装进去后看不到了而已,尤其是sata线,又长又硬。如果有时间,打算做硬盘背板,集成pcie转sata芯片,通过pcie口扩展能减少6根线

先写到这里吧。算是完成个作业。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比我那个暴风的机箱小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