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小米移动电源2“改Type-C充电输入

楼主:
手上有一个“新小米移动电源2”

它有1个micro USB充电输入口
2个Type-A型USB输出口
现在都用Type-C充电了,外带2种充电线不方便,
于是想把其中1个Type-A型输出口拆了,把位置空出来,安装一个Type-C USB充电输入口,并联在原来的micro USB电输入口上

底部标签“上有“新小米移动电源2””,
这东西有不新的?还有1代?
从这个底部拆,把它用刀片撬起来

就可以看到下面有2个螺丝

然后就可以拉出电芯和电路板

支架反面

先拆下一下USB输出口,把位置空出来
一般不会同时给两手机充电,所以两个A型USB输出口没必要

找个带焊板的Type-C母口,
这种是带2个5.1K电阻的,可以支持CC充电线
焊上线,打上AB胶做好绝缘,防止叠放在电路板上与其它线路碰到。

把新的Type-C USB母口的正负级用线并联在原micro USB的正负极上,这样两个口都能用。
预先固定一下

第一层AB胶干后,然后再打满胶,保证蛮力插拔也不会松动

反面用胶带做个底,保证底下胶平整,不碰到支架影响安装

电芯先拆下来再焊的Type-C口,再焊回,原来是用的点焊,现在只能用线焊,很丑。

准备把支架推进去

中间是改的的那个Type-C输入口,从外面看有缝隙

找个个黑塑料片,用不干胶从内侧贴上,就看不到缝隙了,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