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新款VC9801 Pro彩屏万用表开箱拆解简评(首拆)

楼主(2026-02-03):
自己平时不玩表,也很少有能让自己心动的表(要么价格太高,要么看不上眼,中年男人的死结)。前几天偶然看到这款胜利VICTOR9801 Pro彩屏万用表,真的有点心动了,这不就是自己的梦中情表么,关键是价格也好,¥150以内,能搞到优惠券100出头就能拿下,档位功能和操作界面看起来都非常符合自己的需要。因为是新款,全网资料都很少,没有评测和拆解。所以肯定要满足一下自己和大家的好奇心啦,数码之家人更喜欢的是看内核,产品说的天花乱坠也没用。

先看下这块表的综合特性:
1、最大显示 5999(3 5/6 位)自动极性显示,双显示
2、采样速率:每秒 3 次
3、量程:手动/自动,超量程显示“OL”
4、显示屏:2.8inch IPS TFT 彩屏
5、测量方式:AD 转换测量
6、供电方式: 18650 1800mAh 锂电池
7、充电方式:Type-C 接口充电
8、电池电量指示:TFT 右上角电量图标指示
9、工作环境:(0~40)℃,相对湿度<75%RH(环境要求是不是有点高?)
存储环境:(-20~60)℃,相对湿度<85%RH
10、工作海拔高度:0~2000m
11、外形尺寸:约(181×87×54)mm (长×宽×高)
12、重量:约 346g

开箱:

包装盒

附件:简易说明书、Type-C充电线、表笔、布袋

表笔

把说明书扫描一下,我这块表的出厂日期是2025年12月16日

充电界面,充电时功能锁定,无法使用

充电中,侧面指示灯亮红色
右侧小孔是RESET复位孔,如果万用表死机,可以用手机卡针之类的捅一下重启

充满电指示灯变绿色

手电照明功能,亮度比较弱但够用,辅助看清测量电路没问题,应用场景:比如停电时检修配电箱

版本信息:v1.0,编译日期20251031

固件更新功能:连接充电线到电脑,选择固件升级

电脑上会出现一个256KB容量的磁盘,将升级固件拷贝到Firmware目录下即可。目前原机还是V1.0版本固件,厂家还没有提供更新的,所以这里只是随便看看

开机速度,包括长按时间大约4秒钟,看视频:

关机速度,看视频:

系统菜单操作,比较简单,可以调节亮度、自动关机时间、声音、温度、升级固件,看视频:

简评:

因为平时不玩表,手上没有电压基准和标准电阻,算是测着玩儿

22Ω贴片电阻:

低阻档测量UT30F自带的表笔线阻,与UT30F对比都是0.3Ω ;另外测量VC9801自带的表笔线阻都是0欧姆,觉得电阻档精度够自己用了

蜂鸣档测量速度,看视频:

副显示区(MAX/MIN:最大值/最小值,中间显示环境温度或交流伴随频率)可以单独关闭,蜂鸣档与二极管测量档切换,看视频:

6.8uF电解电容:

电容档测量速度,因为有底数,我们先按REL键把数值归零,大概4秒出结果,看视频:

模拟条,测量电阻和电压时的方向是不同的,我看反应速度与数字一样,因为自己没有应用场景,感觉像是个摆设功能。
关于模拟条的讨论可以参考这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9832-1-1.html
简单看下视频:

睿登数控电源输出0.1V,测量电压在99.6mV~102.4mV区间

5V:

50V:

交流市电测量,可以显示频率,并有闪电符号的安全警示符(DC/AC 测量电压高于36V)

NCV非接触感应电测量,看视频:

LIVE火线检测,看视频:

LED发光二极管测量:在蜂鸣档按SEL/F2键切换到二极管测量模式,可以直接点亮LED

拆机:

泓力IMR18650-1800mAh 3.7V 锂电池,18650电池要好评,数码之家人手好几个备用电池
另外电池盒内还有一颗600mA备用保险管,不需要拆开后壳即可更换

电路板号:K003PA-2025-V1.0/20250929

AiP4056H充电管理:中微爱芯AiP4056H是一款输入耐压为28V的带温度检测的1A 线性锂电池充电芯片,采用涓流/恒流/恒压的方式充电。AiP4056H采用内部PMOSFET充电管,浮充电压为4.2V。

GD32F303 MCU:兆易创新GD32F303 是基于ARM® Cortex®- M4 RISC内核的新型32位通用微控制器,支持SDIO以及21通道ADC。其主频高达120MHz,支持高达3072K Flash和96K SARM。还集成了 CAN2.0B、USB FS、EXMC(外部存储器控制器)以及其他数字和模拟外设资源。

晶华微SD7501:自动量程万用表SoC/8模拟通道/18*4液晶/带24位ADC/可实现4000或6000分度测量

SD7501概述特点:

SD7501应用电路图

RS6332:双通道运算放大器
丝印LB33L:RS3236 3.3V LDO稳压器

两颗PTC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另外两颗体积较大的应该是压敏电阻

20A电流档的康铜丝(RL)

液晶屏接口、蜂鸣器,两颗8MHZ晶振,U3空缺芯片与JP1接口有点像是通讯接口,比如连接电脑读取万用表数据

SS8050 NPN三极管

电池仓两极都是弹片,安装电池的时候要注意极性

电路板另一面与上壳

转盘与导电橡胶按键,有3个V片,位置如图供大家参考

2.8英寸IPS/TFT液晶显示屏,具体参数未知,屏号:ENH-TV0280018A

这面电路板很干净,没有元器件

转盘PCB部分,跟胜利有些型号相比,有改进,可以看出PCB走线尽量避开V片的磨损

表笔插座细节图
焊点周围的污渍残渣应该是助焊剂留下来的,现在为了环保一般都不用洗板水了,反正也没有影响

发现有两个表笔插座另一面的电路板没焊锡,如下图:

强迫症,顺手自己补上焊锡,这样看起来就更牢固了, 拔插表笔更安心

电路板随拍:

小结:

1、万用表颜值高,有单独电源按键,开机速度不错,不需要每次都旋转拨盘,延长转盘寿命不说,对于只用单一功能的用户方便不少。
2、18650锂电池好评,谁手上没几颗来做备用电池呢,当然现在彩屏表普遍都是18650电池。
3、电路板整体做工中上水平,没有什么可以吐槽的地方,跟胜利仪表往年的产品相比感觉有提升。
4、REL/相对值测量(归零功能),最大值/最小值,带模拟指针,带温度显示,这些较专业表才有的功能。
5、没有频率和电感测量功能,对于部分人来说是缺憾。

补充内容 (2026-3-18 12:38):
胜利VICTOR 152S示波万用表开箱拆解简评(首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9665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