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更换科雷傲外门把手锁车按钮

楼主(2026-02-05):
10年前买的二手老科,到手的时候右后门就不能一键锁门。后来左后门拉手蹭了一下掉了肉。前一段一搜发现带电感的门把手非常便宜。入手了一个。先把左后门的换了。想了想,把拆下来的门把手肢解了,按钮和电线都拆出来。正好可以把右后门换一下。说干就干

第一步,拉开门,有个拆门拉手小盖的螺丝,这个不会掉出来,拧就完了

2.把外门拉手旁边的小盖拔出来,可以先喷点润滑。

拆完小盖就这个样子。

3.握住把手,往左平拉。如图,门拉手就被拉出来了。如果是不带电感的低配,不需要接插头,直接换个新的上去就结束了。

4.外面弄完了。开拆内门板。没拍照片所有车都差不多。内门拉手一个螺丝,手扣一个螺丝,然后把手扣翘出来,拔掉插头,里面还有一个螺丝固定在门板上。把下面小灯撬开,拔掉插头。最后就是把门板撬开。卸掉拉索。

5.内门拉索靠一个小球头和拉手连接,拆掉即可

6.门内有两个接头是固定在底座上的,需要拔掉。这个费点劲。后来发现用小一字螺丝刀,捅进去使劲就开了。

7.这时候外门拉手就可以慢慢拔出来了,小心线束。

8.门拉手内侧有螺丝,卡扣,拆下来按钮,能看到一根线断了。

9.就是这个位置

10.换上左后门拆下来的线束,原样装回去。涛声依旧了。

总结:现在四个门锁车都好使了,右前门解锁没反应不打算动了,需要拆底座,这个不知道怎么拆,以后再说。
天气冷,拆了容易坏,门板固定卡子坏了好几个。建议有需求等天气热了再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