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26-02-05):
本人一项小制作需要用到比较器LM393,本想IN+比IN-电压高了点或IN-比IN+电压高了点就能翻转。

但在实际测试的时候,这个电压差必须大于0.7V。
例如IN+比IN-电压高0.7V,OUT输出正,
如果电压差只有0.5V的时候,OUT依然输出负。
请问这是LM393的质量问题呢,还是本来就是这样的?

补充:输出端有加上拉电阻。393供电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