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卫生间浴霸维修,烧得一塌糊涂,大功率电器使用前确实得仔细检查呀!

楼主(2026-02-09):
上个月,卫生间的浴霸快用完的时候,突然熄火了,再开关就“啪”的一声
只能等到周末,才有时间检查
灯暖浴霸,传说中的头顶热、脚底凉

拆吧,结构简单

取的时候,贴纸掉了
上面有内部接线图,但后面发现它并不准确

浴霸顶面,粗看没异常

仔细看发现接线盒的盖子缝隙发黑了

拆开一看,里面竟然烧焦、熔化了
启动电容也鼓了个大包

接线柱只剩残肢,部分导线已经熔断

重新整理各条导线

除了接头这里,灯线和电机线都没问题
启动电容容量还在,没备件暂时就不换它了

原来的连接线弃用,接线柱也不用了

直接用1平方的线接出来,接头位置搪锡

穿热缩管和黄腊管绝缘

为防止线与线靠近,用打孔器在橡胶皮上打孔

用来穿线固定

吊顶上的导线先贴好标签,省得搞错返工

两条取暖灯线和零线接头处搪锡,防止时间久了发热

原路装回去,小灯和风扇OK

取暖灯也OK

烧掉的原因应该是,接线柱那里没拧紧或者是热胀冷缩久了接触电阻变大,当时装修时没检查、处理就直接装了,才埋下了隐患
所以大功率电器安装前确实得先仔细检查呀!!!

这次这样折腾一下应该能管几年了(导线加粗、接头加锡会好不少),再坏就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