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宏基V5-471MS2360笔记本拆机

楼主(2026-02-07):
宏碁MS2360拆机图解教程
信仰大雕
拆机时想先看教程再动手,但是网上没有找到,于是按照自己的经验开始拆,顺便做个教程很一般般,机子很老了,不要见怪。
工具原料:螺丝刀,收纳盒,撬棒
方法/步骤分步阅读
1
/14
将充电器拔出,然后关机。观察整体构造,有放光驱的位置,C面和键盘都是靠卡扣固定的。
大概有一个拆除外壳的流程后就可以松螺丝了。从D面入手。
2
/14
取下左下角的SD卡接口的防尘卡,放好。然后拆下D面所有螺丝,共计22颗,放入收纳盒。
3
/14
拆内存条的保护盖,借助撬棍和手指甲从通风口下手,翘起来一点后向前滑出。放好保护盖。
4
/14
注意:要将排线取下,以免忘记,此处排线在左下角那,小心的拔。
5
/14
随后,回到C面。
用撬棍翘起一边,比如电源键那以边,还有左右两边也翘出,再向前向上滑出键盘,动作不要太大,让它离开C面就好了,不要拿起来了,因为有排线,键盘的排线啊。
像这样。
6
/14
从空格键那一边轻轻抬起来直到看清排线,再向前滑开这个排线扣,排线就可以取下,键盘也可以放到一边了。
7
/14
继续观察,这个C面也是一个保护主板的支架框,还有触摸板排线、电源键排线、无线网卡的黑白天线,统统拆下来。(注意,这两个 排线扣 是要向上抠开的)
8
/14
再观察有无螺丝,有就卸下来,反正我这台没有。
确认没有排线连着,没有螺丝后,使用撬棍将C面撬开拿走放好。
9
/14
现在主板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了。还是先看螺丝与排线。
取下光驱支架,再小心取出屏幕排线(散热器右边)。
10
/14
接着拆无线网卡,这里还有两颗螺丝,拆下后网卡会翘起来,顺势取出即可。
再到硬盘,轻轻将整个硬盘抬起来,再从接口拆下。
硬盘接口(第十步的图三)
11
/14
还有!隐藏在角落深处的 主板充电电源排线 电池电源线。
电池电源线那还有两颗螺丝,卸下,然后捏着突出的那块长方体的两端,垂直向上拔出插入电池的接口。在拔出充电口的排线,水平向左,需要一点耐心与技巧。
这就是插进电池的接头(图二应该叫接头吧?!)
12
/14
现在就可以把主板高高兴兴地拆下来了。
主板正面
D面空壳
13
/14|
继续,拆散热管和风扇,注意,别压坏显卡和CPU。
先拔出风扇电源线(就在风扇弧顶上那)。
首先拆红色标记的再是绿色的,先一遍全部松开一点,再来一遍,就可以卸下螺丝了。
散热管那的铁片还粘了胶纸,总之,将其水平拆下来就可以了。
14
/14
芯片就赤裸裸的展现出来了,现在就可以上硅脂和清灰了。
喇叭和屏幕也可以拆。拆螺丝就可以取下来了。屏幕就还要注意排线和两根长长的无线网卡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