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虎牌JAW-A10C电饭煲err故障修理

楼主(2026-02-07):
朋友说家里的电饭煲最近有问题,就是有时候煮饭正常但是开盖就有时候报err故障码,然后就到我这里了,拆开一顿检查也没找到原因,后来装好不停的开盖关盖,发现不插电的时候显示屏是正常显示,一插电就报err故障码,然后就想到是不是排线有问题了,后来一量确实有一根不通了,找到问题就好解决了,排线弄好后连续开盖多次都没再出现问题了,如果有同款相同问题的可以参考一下,上图

拆开后的

有的照片忘记拍了也没有更换排线只是把排线头那边断线的地方剪掉然后刮开排线露出里面的铜芯就可以了

最后上张工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