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衔接上一期欧普36瓦吸顶灯修复

楼主(2026-02-08):
衔接上一期欧普36瓦吸顶灯修复

原以为功率不变,原来是灯泡大法多少有点功率,跳过灯泡供电,功率正常,说明电源自带适应功能,就是不知道该灯如果正常用还能顶多久。

不得不说品牌灯故障也是奇奇怪怪,当时朋友给我反映是灯开始闪,偶尔又不闪,于是乎,赶紧推荐他下单新灯,这灯换下后修好当备用。结果还是撑不到我去他家换的那天,据他描述,噼里啪啦的,并且空气中还弥散烧焦的味道。
看到时我都惊呆了,这外壳都糊了一块,什么情况?

欧普的模组,电源模块都是在外壳里的。

灯珠烧毁的时候,直接融了外壳。

好在其他地方没看到问题。

背面,玻璃纤维板也烧毁了一节。

打开电源模块,密密麻麻的元件,用料还是可以的。

芯片丝印。

将灯板从柔光罩里取出。

这损毁的,惨不忍睹,而且烧毁面,好像是连电了?

因为参数是印刷在柔光罩上的,去掉电路板后,印刷参数才能显示清晰。

好在目测也就是损毁了其中一颗灯珠,将周围散热板稍微清理后,飞线短接损毁灯珠。

OK,完美点亮。

只是损毁灯珠周围两颗灯珠貌似发光不太正常,疑似损毁时焊盘过热导致灯芯变色?

这时候看检修插座功率,有41瓦,后期才发觉这是保护电路的功率,如果正常供电功率会低很多。

点亮了半个小时没有出现闪灯等症状。

功率会自动降低一点。

最后考虑到衰减问题,还是直接跳过了损毁灯珠边上两颗灯珠,相当于直接短接3颗灯珠。

之后也继续点亮了半个小时,没问题就将外壳等安装起来。

然后检修插座测试档功率还是40左右。

算了一下功率还是太大,但是考虑到是备用灯,就无所谓了。

结果反转出来,这时发现还是测试档,就调成了直通档供电。

功率一下子就恢复到了34瓦,也就是说短接的那3枚灯珠也被电源略过了。

好的电源,会自己调节功率,短接了三灯珠,功率自行减少了3个灯珠的功率,相信作为备用,应该也能撑一段时间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