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利用GHOST软件重装系统

楼主(2026-02-08):
如何利用GHOST软件重装系统
2015.08.25更新
    电脑中了无法删除的病毒,或者恶意软件删不掉,系统崩溃等等,都需要重装系统,那么如何利用GHOST重装系统呢?

工具原料:GHOST 软件系统镜像文件
方法/步骤分步阅读
1
/8
打开GHOST软件,软件提示一个对话框,我们单击确认即可。
2
/8
选择local——partition——from image。如果记不住,小编教大家个方法,按照:1、2、3 的方法,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就这么简单。
3
/8
进入选择 “系统镜像” 菜单,选择 你下载的GHO 镜像或者你备份过的系统镜像,单击确认即可。
4
/8
这里的意思,总体上来讲 就是选择你的硬盘,普遍你选择第一个。(你只有一块硬盘,当然,如果你有更多的话。)
5
/8
这里的意思是通过单击“驱动器号”来选择本地目标驱动器,我们选择第一个。
6
/8
现在就到了需要重装系统的盘符了,选择C盘,如果你不确定的话,请查看该盘的容量是否与你的C盘一致。
7
/8
问你是否开始,你选择是就好了。
8
/8
耐心等待,等待这个过程完成,完成的时间取决于你镜像文件的大小与硬盘的数据传输速率。,完成之后,单击continue ,重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