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雷神锤,黑夜皆坦途:CYANSKY Hammer 手电开箱试玩

楼主(2026-02-10):
黑暗从不是前行的阻碍,而是对硬核照明装备的终极考验,CYANSKY 赛思铠Hammer 雷神之锤手电,以雷神之锤的霸气命名,生来便为撕破暗夜、执掌光明而来。
作为户外照明领域的硬核力作,Hammer 雷神之锤具备8眼光学系统,最高10000lm的巨大光通量、500米的最远照明距离,主动风冷散热,超大容量电池,强悍的核心性能、耐造的军工品质、全场景的适配能力、超高的性价比,成为户外探险、自驾露营、实用装备爱好者的不二之选。

雷神之锤,硬核质感拉满

名因像生,雷神之锤的外观确实就是一只锤子,锤柄是把手,锤头是发光系统,握在手里充满了力量,给你征服黑夜的信心和勇气。
Hammer采用方形外观,头部长宽高尺寸大致为78×43×55mm,把手的尺寸约为118×42×38mm,灯头和把手阶梯状分布,长边都做了切角,无论怎么放置都很稳。
从侧面看,灯头设计了雷神之锤原品的X型护甲状几何分区,进一步提高外观的辨识度,把手做了进一步的长边修整,提高握持使用时的手感。
手电整体采用铝合金压铸成型,保证了足够的强度,在用料扎实的同时,尽可能减轻重量,铝合金也有不错的耐腐蚀能力,以及金属里最快的散热性能,制作大功率手电非常合适。
筒身表面采用黑色硬质氧化处理,进一步提高防刮耐磨性能,白色镭雕印字清晰,外观机械感十足,具备足够的辨识度,是一把实用的户外照明工具。
别看块头挺大,雷神之锤的整体使用重量约为616克,在同规格手电中算是轻量化比较到位的,握把扎实趁手,甚至可以真的当做锤子来使用,可以胜任一般的砸、敲的工作。
灯头和把手的阶梯状分布明显,我平时出去就直接用手拎着雷神之锤,反正也不重,需要的时候随手抡起来就用了,无论是照明,还是应急自保,都很得心应手。
CYANSKY给Hamme配置了足够的配件,说明书、充电线、备用胶圈一应俱全,还有手绳一条,可以穿过尾部的绳孔,起到防脱手的作用。
雷神之锤的尾部平整,可以倒立放在平整表面倒立使用,可以搭配柔光罩等配件,就可以变成营地灯、信号灯来使用,进一步拓展实用性能,同时也是一把锤子,随时等待你来拿取使用。

八眼巨兽,释放洪荒光芒

雷神之锤长方形的灯头,分两排安装了4×2颗高性能的LED灯珠,中等面积带果冻的灯珠,能够兼顾聚光和泛光,而且正白光色温很正,光效很高,为实用奠定基础。
灯头通光面积达到了65×35mm,灯珠外部是定制的一体式铝合金8合1光面反光杯,尽可能保证足够大的通光口径,能够在更大范围反射光线,灯杯较深,能够形成比较好的远泛兼顾照明效果。
灯头表面采用光学玻璃,正对灯头能够看出8颗灯珠投射出的黄色影像,这就是筒友说的8满杯黄水,也就是实际的光路,能够看出远泛兼顾的效果比较好。
雷电不分家,光就是雷神之锤的实力所在,10000lm的高光通亮,高亮度、大泛光,带来的就是满场清的实际使用感受,面前大范围全部都被照亮,视野开阔,周围的场景一览无余,所见之处的细节都能看清,这才是户外活动的乐趣所在。
从光线出筒的效果看,也可以清晰看出聚光形成的光柱,主光柱的发散角约为8°左右,泛光区的角度约为120°左右,这就是远泛兼顾的照明表现,由远及近都清晰。
多眼大光通量的手电最好的效果就是泛光,玩户外的都有这种实际感受,就是户外吸光的情况特别严重,好像光线总能被黑暗吞噬,雷神之锤具备10000lm的光通量,更多的光线也就意味着更慢的消耗,也就能将黑夜一层层剥开,在你面前展现无余。
其实走在不熟悉的地方,哪怕是走进深山,都不太需要开启最高亮度,雷神之锤4000lm的极亮档位就有很好的照明表现,而且有了风扇的加持,也能长时间使用,非常合适。
雷神之锤的有效照明距离能够达到500米,中心光强约为10万坎德拉,开阔的视野,辅以很远的射程,左右全看到,前后满场清,助你看得更远。
从驱动电路看,雷神之锤使用主流的恒流调光,在各个亮度上都没有肉眼不可见频闪,也没有电路的啸叫声,长时间使用眼睛不会累,驱动效率高、稳定性好。

风扇散热,大功率高亮度的有力支撑

作为一款高光通量的手电,雷神之锤工作时的功率超过100瓦,LED发光的同时,更多的能量转化为热量,Hammer灯头侧面开槽,内部中空,可以加大空气流通,快速带走热量。
在灯头内的另一侧,还有一个直流风扇,就像电脑CPU的散热风扇一样,通过风扇叶片的快速转动,搅动灯头内的气流,使其快速流通,显著提高散热效果。
灯头内的长边方向是中空的,形成较大面积的通道,风扇旋转时,引起空气流动,可以将灯头内积累的热量快速排出去,同时吸入外界的冷空气降温,一吸一排,保证手电可以更长时间工作在高亮度档位。
当开启4000lm的极亮档位、10000lm的超亮档位,风扇将同步自动开启,排出热量,避免灯珠过热光衰,也可以显著降低向把手的热传导,从而更好地使用,当调低档位后,风扇也能自动关闭。
由于灯头内部镂空、风扇暴露,其防水效果稍保守一些,但也达到了IPX-6的标准,雨雪天气使用肯定没有问题,灯头不会进水,风扇也不会短路,还相当于增加了水冷效果。

按一点红,多亮度快速调整

雷神之锤采用侧按开关的方式控制,这也是大体积手电通常采用的方式,把手靠前的位置有醒目的一点红色,这里就是操控平台,这就是开关按键,给雷神之锤带来一丝亮色和动感。
开关为圆角长方形,尺寸约为11×8.5mm,面积较大,而且略高出手柄的平面,而操作平台本身做了下沉设计,减小了误碰的概率。
为了保证安全,可以在关机状态下,快速4击开关,就能进入锁定功能,保证不会因为雷神之锤放在包里,被别的物品误碰开启照明,而避免高亮度、高热量烫坏背包或者其他物品,取出时再次四击开关就能解锁,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开关的表面积大,就方便操作,握好雷神之锤的把手,重心大概就在食指卡住的位置,拇指就能轻松搭在开关上,内部是电子开关,键程约为2mm左右,按一下是一下,手感反馈清晰准确,操作灵活方便。
还是熟悉的CYANSKY操作逻辑,单击开关开启照明,而且具备档位记忆功能,然后长按开关换挡,正常在低亮200lm—中亮800lm—高亮2000lm—极亮4000lm之间循环,快速调整到需要的亮度。
10000lm的超亮档位是特殊档位,任何时候,如果你需要那么就双击开关,雷神之锤将火力全开,10000lm的巨大光通量,给你最强的光明支持,给你最强的雷神之力。
雷神也需要做好防卫,快速三击开关,雷神之锤就能开启爆闪功能,高光通、高亮度的快速闪光,能够使人短暂致盲,是极有效的防卫自救功能;再次长按开关,将进入200lm的SOS呼救功能,这也是户外的常备功能。
在关机状态时,长按开关,雷神之锤给出50lm的光通量,作为阅读档位使用,室内环境下亮度均匀柔和,不会刺眼,霸气的雷神之锤也有适合室内使用的温柔的光。

全新电池,筒身直充随时供能

雷神之锤的锤尾还有巧妙机关,有一个小的滑块和一个大的锁定挡板,这就是雷神之锤能量的奥秘。
向下拉动滑块,就是解锁挡板,在内部弹簧弹力的作用下,就能弹开尾盖,打开电池仓,这比螺纹拧动的尾盖要方便多了,能够实现快速更换电池。
标配的是一只全新规格的26110锂电池,11000mAh的超大容量,可供超亮10000lm档位满功率持续使用1小时;阅读档位50lm,更是可以持续使用200小时。超过8天。
这是一枚正负同向的电池,安全性更高、能量密度更大,电池顶部的正负极之间有绝缘环,镀金的触板能够提供最小的接触电阻。
反面的弹簧起到压紧的作用,筒身内部就是正负极的接触面,同样是镀金工艺,可以减小接触电阻,也就可以减小外电路的压降,从而将电能更充分地供应到驱动端,提高驱动效率。
开关的上方,有4颗绿色的电量指示灯,开机后,将以数量提示当前剩余电量,每颗代表25%电量,显示直观、容易掌握。
开关对面灯头风扇上方,设计了市场主流的TYPE-C充电接口,没有设计密封塞,这可能也是防水稍微弱一点的原因。
只要插上电源,就能给雷神之锤充电,支持5V3A的快速充电,充电中对应电量的指示灯闪烁,完全充满大约需要3小时左右,雷神之锤又满血复活,与你再次踏上征程。
入手 CYANSKY Hammer,收获的不仅是一款专业强光手电,更是一份无惧黑暗、畅行四方的底气,它始终以硬核本色诠释着“雷神之锤”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