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固纬LCR-816拆解

楼主(2026-02-10):
固纬LCR-816,能开机,屏幕有横线

伊拉克成色

背面有RS232口,左下有条屏幕对比度调节

揭开顶盖,最醒目的是开机按钮有一根长长的连接杆

背面单独的RS-232接口板,下面是整机供电的开关电源

有几块芯片用安装座,估计是便于更新固件

3V的锂电,估计保存参数的

按键和屏幕的排线

左边铁皮屏蔽盒是屏幕背光高压供电

面板输入的4线插座,分别带屏蔽层

屏幕型号LMBHAT014G18CS

南亚的屏幕,控制芯片上东芝的T6963CFG,不知能不能用其它厂家同样用T6963控制的液晶屏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