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开箱9.9成新COSON BTV-700 7吋黑白电视机并排除故障

楼主(2026-02-11):
这台是买的第二台小黑白了,第一台:全新礼品牌6吋黑白电视机开箱并拆机
电视机是故障机,卖家说没有外放插耳机有声音,屏幕正常可以点亮。
心想没有外放声音估计是音频功放部分坏了,芯片烧了或者扬声器坏了,这个是小问题,
只要显像管可以正常显示就能修好于是决定买来玩玩,想简单了,还有其他的问题。。。。。。。。
为何买这台?是上一台质量太差了,质量差倒不是主要原因,是觉得灵敏度低,想买一台外观看起来质量不错的来对比一下。
货到手后拆开看里面的元件用料与前一台是半斤八两,并没有什么提升,只是外壳模具比上台档次提升很大,接收灵敏度貌似还没上一台高。

机子还有一个隐形故障,在调台转天线有时会断电。

拆包装
提手式彩盒

包装正脸

包装侧脸

包装打开,泡沫缺了一个角,卖家有告知

电视机从包装箱取出

还是挺重的,上台6吋的提在手上轻飘飘的

输入输出接口都在机身后背

俯视

合格证上盖的生产日期戳分辩不出来日期

电视机貌似是拆过的,但是没有看到有维修过的痕迹

底座卸下来有点费力

说明书,保修卡
没有提供电视机的电路原理图

说明书上BV-700型号有收音机功能,但拨波段开关只有二档,再按调台按键按不动,
哦,原来是假的!严重偷工减料了呀!

功能说明

接上AC 220的电源开机试机,信号源使用自制的电视信号发射器,图像正常伴音无声

与上台的6吋对比

开拆,就4颗螺丝,分别在机身顶部提手处与底部

主板与后盖没有螺丝固定也没有卡扣,外壳螺丝卸掉后盖就可以打开

拆开了
主板正面拍不了全局图,要拍全局图高压帽要从显像管上卸下来,机子岁数不小了,高压帽可能有硬化,卸下再装上就密封就会破坏,这样会引起高压帽打火,就不拍主板的全局图了

扬声器

电源变压器

要看主板上所有元件,主板要从面板上抽出来,要把电源开关与波段开关上的开关帽拔下来

还有图中所述的线也要拆改,主板才能从面板上抽出来

主板从面盖里抽出来了

主板靠面板端

收音机芯片应该是烂大街的CD9088

主板靠后盖端

主芯片国产华越微电子有限公司的D2915CP

D2915 用于处理所有小型信号(除彩色信号)电路采用DIP28 塑料封装。
主要特点  高集成技术使视频、中频电路、音频转换器电路音频、中频电路和
偏转电路构成一单片电路成为可能。
电路具有调谐自动增益控制(正向)。

电源电压范围:8~12V(典型 10V

显像管制造日期

2002

显像管电子枪

/场偏转线圈

行输出变压器

带增补频道高频头

这电解电容下面还有一块八脚芯片
不知道是什么功能芯片

估计是场偏转功率放大芯片

芯片下面的PCB开了槽散热用的?

主板背面

重点来了排除故障,先检查时而断电的故障。
起初以为这个故障是电源开关的问题,开关是拨动式的时间久了里面的短路片容易氧化导致接触不良。于是滴酒精进开关洗一下的方法排除,洗完用表测通断正常,开机试机用螺丝刀敲主板不会断电,扭动主板就会断电,那就说明不是电源开关的问题是主板有问题,首先查看电源这块,看焊点也没有发现虚焊或者脱焊,仔细查看看到电源调整管基极管脚焊点有点不正常,正常的焊点管脚是要露出焊锡一点,而它的焊点是个光滑的圆焊点管脚没有露出焊点,于是怀疑是这个管脚太短了里面可能已经脱焊,从外观是看不出来的,然后手摇一下电源管散热器立刻断电了,怀疑应该没有错就是它了,烙铁焊开焊锡看到管脚都没有露出焊盘,几乎与焊盘齐平。

电源调整管基极焊点

烙铁焊开电源调整管基极焊点看到的情况

拍不出效果

电源调整管是装在散热器上动不了,只能延长管脚,
0.3的漆包线从管脚孔中穿过去焊好就可以

时而断电故障排除了,接下来排除没有声音的故障,
故障现象连开机冲击声都没有是彻底没有声音,怀疑扬声器音圈霉断或者输出耳机插座中的开关接触不良,
用表测两者都正常。再查看音频功放元件与焊点没有问题,那问题的重点就是扬声器了,
但是测音圈电阻正常呀!然后再用电池测也还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是音圈中的磁铁脱落了把音圈卡死了?
这也不对呀!就是卡死了也不可能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磁铁失磁了才会一点声音都没有(大功率下还是会有声音),
要是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活久见了。于是把扬声器从外壳上卸下来,
取下的过程中就感觉里面有东西,取下后按压纸盘没有卡顿,说明磁铁没有脱落,
然后轻轻摇扬声器里面哗啦作响,这就怪了既然磁铁没有脱落,里面却有东西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磁铁失磁了并且脱落了,为了验证是不是失磁,用螺丝刀放到音圈中间磁铁位置测试一点磁力都没有,呀!果然是磁铁失磁了!
把音圈保护盖撕下定睛一看,不可思议,磁铁粉碎性解体了?

看图吧

音频放大芯片,CD7313,相关元件外观无异样

焊点也无异样

扬声器音圈保护盖撕掉后的情景

清理干净后的情况
没有拆过内磁扬声器,内磁扬声器的磁铁就这么一点厚?

有拆过这种内磁扬声器的大神来解惑吧!

手上没有这种合适的扬声器又得买买买
想买个橡皮边的音质会好点,没有合适的

千挑万选后的扬声器

也就听个响,价格还不便宜

扬声器换上后声音有了,
扬声器接线原来是直接焊在主板上,但是板子设计上是用插座的

为了以后拆修方便还是改成愿设计插接式

做好的插头连接线

拉杆天线接线太长了,恐影响高频信号传输,改成同轴电缆线

改完试机UHF波段貌似会有自激,

然后拆了还是用原来的连接线,把它尽量剪短一点接回去

电源输入设计是有保险的,也给去了

这个还是有必要给加上,测了一下电流0.93A左右,手上有1A的保险丝,觉得不够,
焊了个2.5A的大是大了,总比没有好

保险丝商家说是进口的

加完保险丝拆修就算完成,

把电视机装起来,开机

最后按惯例上试机视频

第一段

第二段

拆修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