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Agilent 安捷伦 5110 ICP-OES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维修记

楼主:
单位一台安捷伦光谱仪无法点火,售后给换了电源和射频组件才好,但报价近10w,自己修修可省不少米!

开关电源怎么也好说,RF组件嘛...,一步一步来
通过接口大概判断输入、输出和中间接网线的控制端

3.3kw的电源一定带PFC了

打开看看里面,做工没的说,“对的住”3w的身价

顺着输入输出的走向,确定了各个部位的功能和关键元器件的作用

既然通电没反应,先看看各点的工作电压,有310v直流高压但PFC后的400v没有,PFC没工作

查UCC2818资料,果然是个PFC控制芯片,量15脚没电,顺藤摸瓜发现中间的辅助电源没工作,后面的一系列电路都没电,且辅助变压器不断启动的哒哒声,启动不了?

那重点研究中间这个和辅助变压器配合工作的小板

UCC28C42的PDF有点复杂,大体原理差不多,7脚电源有11V电压波动,示波器看能到14V+的启动电压,但8脚的基准电压没有,武断的认为芯片坏了,网购了2次,耽误了一周,但换上还都不如原来的甚至把小板取下来看了背面的电路,这里走了不少弯路

意识到误入歧途了,给输出端加上15v电压看芯片如何

顺便抄下小板的电路,和pdf上区别不小,基准电压正常,但2脚明显偏高,按电阻分压远不了7v

果然电压反馈的4.7k下电阻开路!导致芯片启动后不停保护

换个4.7k贴片辅电14.6v正常了,绿灯黄灯亮,但没有高压输出,反查没有驱动,估计是受软件控制,上机再说

装机试验电源正常了,但显示电流不够仍点不着火,售后果不欺我

下来就是通过有限的资料和实物猜这个射频组件是个神马dd以及工作原理--让氩气在高频磁场中燃烧...?

当有兄弟通过丝印查到四个核心原件是4个高频MOS时,迷雾烟消云散--这不就是个H桥嘛

难道是MOS坏了?一一去除三防漆量4个管无一损坏!乖乖
怎么这根驱动线孤零零的?插座里没母针,其他三路都是双线,有一路3根的紫线接了个热敏电阻,差点被骗

焊回去以为万事大吉,可以吹了...

结果电流高到37xx mA,偶尔点着过一次还不稳定,工作会中百思不得其姐...
能点着看来问题不大,就差一点了...
既然外面的线圈是负载,那会不会被压紧或拉松导致Q值或高频磁场高度变化,甚至匝间短路?
于是遥控指挥对比原来的照片、调整试验,果然铜圈拉开均匀后一切恢复正常!

这10w算是省了
除夕值班方有空整理作个记录,同祝兄弟们马到功成,骏业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