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春节快乐-格兰仕微波炉换芯+LED顶灯+12v/24V铅酸充电器

楼主:
春节放假回家肯定是要各种维修的,首先是一台比较新的格兰仕微波炉,故障是不加热了。
照明灯正常,转盘和风扇正常,变压器发热,现在卖零件肯定是来不及了,
正好家里有一台美的微波炉,年限较长了,可以取芯用。

格兰仕做工还行,

灯丝貌似没有断,高压电容的容量也正常,难道是变压器或者高压二极管坏了

格兰仕的变压器很烫,线圈没有断路,大概率还是有点问题

我也懒得一样一样排查了,直接换芯

美的微波炉很多年了,换过转盘轴,玻璃盘也有裂纹,内腔有生锈

外壳也比较脏,正好趁机淘汰吧

微波炉的芯,三大件

格兰仕的芯

准备互换

两台机器品牌不同配件也不一样,需要掰掉碍事的金属固定架

掰掉之后格兰仕就能安装美的的磁控管了

固定高压电容的铁箍也不能通用,最关键的是变压器的引脚插簧也不一样宽

最后剪掉了美的微波炉的变压器插线,移植到格兰仕机器上,然后不出意外就能顺利加热了
剩下的美的微波炉外壳丢垃圾桶吧

卧室的顶灯不亮了

肉眼看到有两根灯条有坏珠,拆掉之后铜丝短接解决问题,一共坏了9颗珠子

充电器也坏了,拆

故障原因是泡水了炸鸡

里面都生锈了

背面炸鸡严重

mos管击穿了,3842芯片,驱动电阻,采样电阻都挂了,报废扔掉

最后祝大家春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