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话机显示不全,自己买斑马纸修复

楼主(2026-02-17):
电话显示屏显示不全。拆了显示屏,图1。果断自己买斑马纸搞。
今天斑马纸收到,立马开干。
我是12mm的,32条黑线。没有32条12mm的,只好买5112,51条线,宽了许多,长度21厘米。我只要4厘米就够,21厘米够搞好几次。图2和图3就是用掉大约10厘米后剩下的,旁边是裁掉的宽头。
工具就是936焊台烙铁,学网上的用抽纸折叠覆盖,烙铁温度设置240度。
第一次先接的电路板后接的显示屏,试机还是显示不全,失败。总结:第一,接好电路板后接显示屏难度大。第二,抽纸不好用,效果不太好。
撕掉重来。改用高温胶带覆盖,就一层,而且高温胶带还有固定作用。烙铁温度调到190。先接显示屏。190度时,烙铁来回压烫两次。然后调到170度,来回反复压烫。不需用太大力气压。搞完显示屏,依法搞电路板一边。电路板这边要注意因为斑马纸是裁过宽度的,这时要从右边对齐斑马纸,因为显示屏此刻是反放的。
最后大工告成。见图。
斑马纸热压没有专业工具也可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