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自己手搓硬盘电机驱动

楼主:
前几年做了3个硬盘电机驱动板,芯片用的tda5144at,一个一直使用中,做了个风扇。2个闲置,还有4个硬盘电机,以后做风扇。图1上面的是双面元件搭棚,下面是单面。图2是反面。外围电路简单,按典型电路图做即可,图4图5。
注意,芯片其他3个电机连接端口1,4,17各接一个1k欧电阻icon全部连接到芯片19脚com口。这样4线电机接3根线就可以,com口可以不接。
12v直流供电,芯片加了一点散热。
驱动3.5英寸硬盘电机做的小风扇,很不错。
另外,图3是分别用lm317和ne555做的两个有刷马达调速器。前者线性调压。后者脉冲占空比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