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诡异的ASM1061扩展卡问题,顺便说下1061可以多卡并用

楼主(2026-02-18):
一块1061+585的10口扩展卡,一块联想的A4-5000联想品牌机主板,搞了2天,今天终于算是基本搞好了,挺诡异的,上来说一下

首先卡和主板都最终确认了没问题

故障现象是扩展卡插着硬盘开机会卡在WIN的徽标那,如果开机以后再接硬盘,设备管理器里可以正常识别到硬盘,但磁盘管理器里死活识别不到硬盘

最后解决是换了个PCI-E口,至于为啥一开始不换请听以下分解

这块扩展卡原来一直在用,这两天因为原主板要另作他用就换了块主板,原主板也是联想品牌机的主板,这种主板便宜好用,手头屯了好几块

换的主板有一条16x的和一条1x的PCI-E插槽,再加上一个mini-pcie插槽

扩展卡是1X的,一开始我接在16X的插槽上,装系统,装驱动,甚至刷固件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插上硬盘死活不显示,看设备管理器里没有任何错误,硬盘也能识别出型号,但是磁盘管理器里死活没任何反应

因为装驱动甚至刷固件都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就没往卡和主板插槽上考虑,只想着可能是固件的问题,于是把网上能找到的固件,AHCI的和IDE的全部刷了一遍来测试,一样的问题没解决。

又想着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分别试了WIN7,WIN10的两个版本,还是不行

主板上也没插其他卡,就它一个

本来都已经要放弃准备换主板了,心想最后试一次换插槽看看吧,因为曾经有块主板也是16X的插槽上有块网卡的识别有点问题

结果嘛换到1X的插槽上一切正常了,如果换回16X上又是一样的问题,想着会不会是接口氧化之类的,但是用一块PCI-E的网卡测了下,一切正常

我是隐约记得以前看到过,有些厂家会在靠近CPU的那条PCI-E插槽的走线上搞点花样,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但是为啥一开始驱动固件啥的都能装这个就解释不清楚了。

另外说有些帖子里说1061不能多卡并用,我测试了是可以的,我现在就是这块10口的加上一块MINIPCIE的双口的,双口的上面还接着系统盘,两块卡都刷了最新的4.27V2的固件,使用没啥问题,不冲突

1061确实太老了,能不用就尽量不要用了,我也只是手头有想物尽其用而已,要买尽量买1166之类的新的吧,还免驱呢

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欢迎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