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泰克TDS 220示波器晶振问题

楼主(2026-02-24):
使用中的泰克TDS220示波器之前就经常有时开机无法进入自检,只要多次开关机就会好,好了只要不关机几天都正常,后来就无法开机了,拆解检查电压基本正常,发现有源晶振60.606M没有起振,网上找不到此频率晶振买了一个60M的有源晶振上去倒是起振了但是还是无法进入自检,仔细测量送到显示屏的排线电压发现正常是-18V的电压现在为-20.1V,这个电压是受微处理器芯片控制,不知道是不是和晶振频率不对相关,问了文心说频率相差较多会造成数字信号处理错误‌:在微处理器、DSP或FPGA系统中,时钟信号用于同步指令执行和数据处理。频率不匹配可能导致指令执行错误、数据处理失真或系统死机。如果定制一个晶振又不可能,那么如何解决?抱着一丝希望把拆下的60.606M晶振单独用稳压电源供电然后示波器测试它的频率发现输出是一条直线,但断电瞬间有杂乱的晶振信号出现,反复上电发现偶而可以维持输出杂乱的晶振信号,试着降低供电电压到4.2V上电发现每次都可以输出正常干净的60.606M频率,再降低电压到3.6V也可以,准备明天采用降压法来供电试试,在此请教大家采用哪种降压方式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