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屏幕发黄的大水牛W2416U液晶显示器

楼主:
         2026年元月底的一天,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张总打电话,让我去他那儿取一批他这些年回收的旧显示器,说都是有问题的。让我拿回去检查,能修的给他修好,修不好的就送我拆件了。由于当时他门口在铺设柏油路,所以无法开车送到我门口。于是闲着无事的我,赶紧骑上我的巨龙载重王去他店里,到了以后,他已经把那些有问题的显示器都给我搬出来,摆在门口了。刚好由于修路,他店里也很闲,所以我们就闲聊了一会儿,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他的店里又开始忙活了,所以我就不打扰了,用我的巨龙载重王开始把那些有故障的显示器往回搬。因为是两轮电动车,所以一次只能拿两三个,但是总共要6个,于是我用两次分别把有问题的显示器搬回来。

        回来挨个通电试机,发现第一个27寸的显示器,标签写着白屏,但是测试正常。第二个是个22寸的LG显示器,标签也显示白屏(都是张总一个个测试过,然后写标签),通电试机,果然是白屏。第三个是24寸的联想显示器,写的是花屏,试机果然是花屏。第四个是个19寸的联想液晶显示器,写着白屏,试机果然是白屏。第5个是一个32寸的液晶显示器,原本想试机,但是一看,屏碎了,那就不用试了。第6个就是本次主角,24寸的大水牛液晶显示器,写着闪屏、屏发黄,试机,通电刚显示大水牛logo,立马就黑屏了。
       既然今天的主角是大水牛显示器,那别的显示器维修就略过了。首先再次试机,因为不是当天维修,是放置几天后我才开始维修的,所以我说的是再次试机,发现有时候机子不闪屏,能正常显示进到桌面,但是画面是严重偏黄的。断电再次试机,又是开机闪一下就黑屏。看来是非拆不开了,由于该机是无边框屏,所以几次我都想放弃,生怕给人拆坏屏幕。但是后来一想,人家说了,能修好最好,万一修不好就送给咱拆件了,那咱就练练手。首先理顺思路,屏幕发黄这个问题咱还是第一见,所以先在网上看看,于是就赶紧上抖音搜索(先在我发现抖音比百度好,有时候百度搜不到,抖音反而一下子就搜到了),竟然有同款同故障的机子,通过观看人家的视频,才发现,原来问题是屏幕的导光板由于长时间使用,导致灯条发热致使导光板下面发黄,从而使整个屏幕显示发黄。

       于是就按照视频的方法,开始拆屏,由于该机没有边框,所以一切都是从背后拆开,该机背面几乎都是卡扣,于是慢慢拆开背面一圈的卡扣,发现卡扣下面是一圈螺丝,拆下螺丝再用翘片继续拆与前面板相连接的卡扣,慢慢的取下屏幕边板,然后在取下屏幕背板组件,最上面是导光纸,总共三层,下面是导光板,取下导光板,仔细观看,果然是底部被灯条考的发黄了。那就赶紧网上搜,果然某宝上有导光板,没有24寸的,最低是27寸,咱这要定制,于是把尺寸给人家发过去。费用将近橙黑黑,为了探索故障,那就买。于是下单购买,三天后到货,第二天开始装机,我记得我装上导光板前还测试了一下灯条,发现显示正常啊,那就赶紧装上导光板和导光纸,小心翼翼的装上背板组件,通电试机,发现开机屏幕颜色正常不发黄了,但是开机还是一闪就黑屏了,还以为是灯条问题,断开灯条排线,试机故障依旧,首先以为是电源带负载不行,更换了一个新电源,故障依旧。那就是驱动板问题,有下单赶紧买驱动板,又是三天等待,第四天装上驱动板,这回显示正常了,但是发现屏幕下面左边偏中一点有一块儿暗区,仔细观察暗区部分显示正常,看来是灯条问题了,他娘的,又害老夫拆一回,当时都不想拆了,毕竟这个机子不好拆。后来一想,不拆,这样就算张总可以勉强接受,客户也不会要啊。那就再拆一次吧,权当自己上拆机课。又是一次小心翼翼的拆机,拆开通电试机,发现果然是灯条左边偏中一点有大约10颗灯珠不亮了,于是赶紧上网购买,又是三天等待,第四天开始安装,由于这种显示器灯条是在背面的铁板上用双面胶粘着,所以要把原机灯条的那层胶清理净才能安装,清理干净后,装上新灯条,通电试机,全部发光,再次小心翼翼的装上背板,通电试机,屏幕终于显示正常,底部也没有暗区了,进系统后,颜色终于恢复正常了,本机修复。

就是这个显示器

侧面特写,没有传统的边框

准备通电试机

借用抖音上面的图,原机图由于一闪即灭无法拍摄

这是撬开背面的外科之后,这就是屏幕组件

这是显示器后壳,看看驱动板多么小啊

准备拆下一圈螺丝

底部特写,铁板下面就是屏幕边板

屏幕型号

这是拆开的样子,屏幕是用胶粘在前面的外壳上的,如果不仔细观看拆机教程,盲目从前面拆机,注定是要失败

屏幕是具体型号

屏幕发黄的罪魁祸首

旧导光板尺寸,这是长度

这是宽度

这是新到的导光板,标注的很详细,哪个是正面,哪个是反面,哪个是上面和下面

这是灯条接口,浓郁的山寨气息

驱动板全部接口

驱动板屏幕排线接口

驱动板背面

驱动板全貌

这是新驱动板

新板背面

准备拆灯条

灯条就固定在背板底部

这是清理干净后的背板,准备安装新灯条

这是还没有清理干净原机灯条后面留在背板上的残胶

用刀子刮不净

卖灯条的商家推荐的除胶剂,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是用除胶剂清理后的样子

这是修复正常后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