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OPPLE牌嵌入式灯具 型号LDPO103603B857

楼主(2026-02-24):
这是一张欧普照明(OPPLE)嵌入式LED灯具的铭牌标签,具体信息如下:

- 品牌与型号:欧普照明,型号为 LDP0103603B857

- 产品类型:嵌入式灯具(600×600mm集成吊顶灯盘,36W)
- 额定电压:220V~/50Hz
- 额定电流:0.16A
- 额定功率:36W(由36个0.92W的LED模块组成)
- 功率因数:0.95
- 光学参数:色温5700K(正白光)
- 安装方式:集吊(J6060常规款)
- 生产日期:2021年8月3日
- 生产厂家:苏州欧普照明有限公司
- 应用场景:主要用于办公、学校、医院等场所的集成吊顶照明,也可用于商业空间的大面积均匀照明。
- 设计特点:属于直下式LED面板灯,边框为铝合金材质,整体高度较低,便于安装。
- 性能优势:高功率因数(0.95),高光效,发光均匀,节能且寿命长。

拆修原因:接入220V电压,灯不亮,测量灯珠有损坏,接入3.3伏直流电好的灯珠微亮,电源驱动板输出电压445V。

1. 核心参数计算

- 额定电流:
铭牌标注总电流为 0.16A,36颗灯珠全部串联,因此单颗灯珠的工作电流为:

I = 0.16A= 160mA
(串联电路中电流处处相等)

- 额定功率:
铭牌标注总功率为 36W,平均到36颗灯珠上,单颗功率为:

P = 36W÷36 = 1W
(铭牌上的“0.92W”是标称值的微小差异,可按1W理解)

- 正向压降(Vf):
根据功率公式 P = U× I,可计算出单颗灯珠的正向压降:

U = P/I = 1W÷0.16A=6.25V

这是一颗6V级、1W的大功率LED灯珠,而非常见的3V小功率灯珠。

2. 整灯串并联结构

从照片可以清晰看到,这是6条灯条,灯条材质是铝基板的,每条灯条上有6颗灯珠,总共36颗。结合计算出的单颗灯珠6.25V压降,整灯的总工作电压为:

U总= 36 × 6.25V = 225V

这与我们之前根据总功率和总电流36W÷0.16A= 225V计算出的驱动板输出电压完全吻合。

实测到的445V直流输出,是驱动板在空载状态下的表现,属于驱动板的“空载保护电压”,是正常的现象,并非故障,但也印证了其高压驱动的特性:

1. 空载测压:你在测量时,灯珠大概率没有接在驱动板上(或者灯珠内部已经断路)。

2. 恒流源特性:LED恒流驱动在空载时,为了维持电流,会不断抬高输出电压,直到达到其内部设定的最高保护电压(约400V-450V) 后停止。

- 当驱动板没有连接灯珠(或灯珠/线路断路)时,它为了维持恒定的0.16A电流输出,会不断抬高电压,直到触发内部的过压保护,此时测得的就是约445V的“虚高”电压。

- 当驱动板正常连接这36颗串联的灯珠时,它会自动将输出电压稳定在灯珠所需的225V左右,这才是正常的工作电压。

要把功率因数0.95带入计算,我们需要先明确:功率因数不影响LED灯珠本身的工作参数(电流、电压、功率),它只影响从电网侧看的“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的关系。

1. 已知铭牌参数

- 额定电压: U= 220V

- 额定电流: I= 0.16A

- 功率因数: PF= 0.95

- 有功功率: P有功= 36W

 2. 带入功率因数的计算

(1)视在功率  S

视在功率是电网提供的总功率,由电压和电流直接相乘得到:

S = U × I = 220V×0.16A= 35.2VA

(2)有功功率  P

有功功率是真正转化为光和热的功率,等于视在功率乘以功率因数:

P = S ×PF = 35.2VA×0.95 = 33.44W

这个值与铭牌标注的36W略有差异,是因为铭牌上的电流和功率为标称值,存在一定的工程裕量。

(3)无功功率  Q

无功功率是在电源和负载之间来回交换的功率,不对外做功,可通过勾股定理计算:

Q = 根号下S²-P² = 根号下35.2²- 33.44² ≈根号下120.8064≈10.99var

3. 对LED灯珠参数的影响

- 单颗灯珠的额定电流:仍为 160mA(由恒流驱动决定)。
- 单颗灯珠的额定功率:如果按有功功率33.44W重新分配,单颗灯珠的实际功率为  33.44W÷36= 0.93W ,这与铭牌上“0.92W/LED模块”的标注非常接近。

- 单颗灯珠的正向压降:根据  U = P÷I,实际正向压降为  0.93W÷0.16A≈5.81V
所以得出结论这张照明设备上的灯珠参数为:2835贴片led灯珠6v 1w LED白光灯珠,更换灯珠后成功点亮不到1小时又废了!
再测好的灯珠,用5伏的电压直接对好的灯珠进行测量,检查亮度是微亮,看来电压小了,然后用12伏电压测量灯光大概正常,难道翻车了?用445V÷36≈12.36V,这个驱动板看来不是降压电路,属于升压恒流电路,果断换单颗12v 1W的2835白色灯珠,将坏的拆下来又废了半天劲,成功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