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2V车载充气泵加装充满自停控制板

楼主(2026-02-25):
好久没发贴了,年前网购了个好东西--带液晶显示的气泵控制板,是全新的保护膜还在,当时也看了一下评价,说是最低16V才能启动电机,也有说18V才能启动的,收到后研究了一下,这套控制系统包括液晶显示主控、MOS控制电机的板子(驱动板上供电写着20V所应该是5串锂电池的)、气压传感器带插气管的接口、3个LED灯板一大两小,小的是相同的,另外还有一个按钮,按钮按一下是3个灯板低亮,再按一下高亮,再次按下红色闪烁(可能是用于警示的),最后按一下熄灭。这些灯板杂碎不感兴趣,后边试验完了全剪掉了,感兴趣的是怎么把最低启动降到12V,方便改装12V车载气泵,上20V电量了一下mos板上2个mos栅极电压9.5V左右,供电降到16V多量栅极电压也降了一点忘记多少V了。想了想两种方案,第一种是找到欠压检测电阻改分压到,锂电池供电的一定有欠压保护,找了好久没找到,于是第二种方案,原来供电是电机与主控都接到锂电池上的,我想把它俩分开供电,用B628升到20V左右供主控板,电机单独供电,这样电机供电电压就比较宽了,两节三节四节电池电压的电机都可以,我当然只对12V感兴趣了,找了块带B628升压的空PCB,把B628升压部分剪下来修整一下,焊上元件测试正常,把mos板上20V通向主控供电的地方切断,接入升压小板,上12V正常启动,后来一想3个LED灯板也是B628升压供电了,怕电流大B628烧了,开了一遍灯板,看了一下一百多亳安,好像150mA左右,按理这样就可以改装到我的气泵上了,后来想想还是找久压电阻改分压,这样不用带上一块升压小板了,通过万用表测量,后来拆下前面液显示屏(单片机等在液晶屏下面),欠压采样还真找到了,前面板上有78L12,这个就是给mos栅极供电的,计算了一下改了分压,把78L12拆了直供12V过去,上12V开机可以,量了一下栅极才7.4V左右,比9.5降了2V左右,一通测量原来是12V经过mos开关→二极管→电阻→78L12处12V降到10点几伏记不太清了,那栅极电压7.4V也不对啊,想想原来20V供电也才9.5V也不太对啊,又是一通测量…,总之最后找到推挽驱动才明白了,这样我不想直接用12V了,打气时如果电压不稳好像栅极电压…算了改回了B628升压吧,反正LED灯板用不上剪掉了,主控供电就没多少毫安了,就算打气时电压只要不低于B628的最低范围主控就能正常工作……算了不写了直接改装了,就是挖孔接线等,对了随车送的充气泵,机械气压表挺准的,比如看到指针2.6公斤看车上胎压显示基本吻合,气泵拆开一看歪日的,气管与气压表连接是一体的,另一端黑塑料管套了密封圈直接插到泵头上的,没法接气压传感器啊,看了泵的另一边有孔但是不通,打通丝锥攻丝,想买个接上安上,攻完丝一想不对,孔那个地方太窄了无法安接头,找个螺丝堵上吧,那只能看前头那个大螺母那有空了,拆下螺母内部有个弹簧带个硅胶垫,应该是打气时当做止回阀用的,又在螺母上打孔攻丝,收到接头把气压传感器用硅胶管连上,用12V电源供电试了一下,手指堵住气管口,
打到设定压力立马停机了,可以啊8.8包邮的五串气泵控制板性价比满满,发几张图片看看吧。

对了还有个全新的数码管显示的两节电池供电的控制板,板上还带充电电路5.8包邮是不是也很ok,前几年看论坛人跟风买的2节电池气泵机芯,当时有人写了代码控制的,我画了块板打板了,没弄好屏幕不亮,原因是有引脚与代码的对不上,没能力改放弃了,这个控制板绝配啊,就是气压传感器没有外壳,与泵的不匹配,后面画个气压传感器小板换上去,2节电池供电可以给电动自行车打气。

1.气泵控制板

2.测量改装控制板

3.加装到车载气泵上

就这样了,一年也用不了2  3次,也就季节交替温差大的时候补一下气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