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沃斯扫地机充不满电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26-02-26):
最近家里的科沃斯扫地机充不满电,充电座电压正常,但在充电的时候充电电压接近充电座电压,充电座电压19V,电池充电电压限制16.8V(实测18.6V),充电一会就一直退出充电,更换新电池后故障依旧。家里两台不同型号的扫地机都出现这个故障,网上都说是取样电阻的问题,但测得取样电阻正常,实在不想查了,就换了个方法。根据电池的组成数量,在网上找充电模块,我的扫地机是14.8V的电池,我就找4串14.8V的充电模块,小小的电路板也才几块钱,把扫地机的充电电路中的电感取下来(我的是101电感)断开原有的充电电路,把充电模块的输入端用线接到和充电座连接的充电端口那里(19V)正极再加装一个M7的二极管防止放电,充电模块的电池端也用线接到电路板上的电池正负线上,最后找个角落固定充电模块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