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再改造一块钳表,华谊PM2128交直流钳表

楼主(2026-02-28):
前两天改了一个袖珍的胜利钳表,改造目的就是加入低阻抗和绝缘漏电检测。当时就说了,改造后目的基本达到了,但是,不完美,还需要继续寻找适合改造的钳表。这两天又发现一个华谊PM2128有改造潜力。
PM2128是6000字交直流钳表,带低阻抗电压挡,表笔测量的μA挡,比较符合我的改造需求。明面上最大的遗憾是钳表电流最小量程是60A,分辨率太低。
列举一下改造的地方:
1.电压挡,电流档改为默认交流。因为交流更常用。
2.增加二极管挡,原表把二极管挡给砍掉了。
3.改低阻抗电压挡内阻,原机是两个热敏电阻串联300KΩ电阻,把300KΩ电阻换成1KΩ大功率电阻。
4.把背光驱动直接短接,改为开机常亮。
5.μA挡是200.0μA,这个不符合我的改造需求,我需要最大电流2mA以内,所以,把采样电阻1KΩ,换成了100Ω,这样实际量程扩大十倍,但是由于软件显示的量程无法更改,也就是说屏幕显示200.0μA,电流实际上是2000μA。μA电流挡串接一个20V升压模块,作为测量漏电绝缘的电源。
6.电池仓改造,原机是3节7号电池,我改为两节铁锂串联给表供电,另一节铁锂给20V升压模块供电。
7.把手电筒拆除,这个位置装一个开关,开关控制20V升压模块的开和关。本来想着直接利用手电筒的开孔装开关,发现开关有点大,没办法,手头没有合适的开关,只好从背面又来了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