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龟王换电机控制器

楼主(2026-03-01):
用了多年的龟王,才换了全套外壳,控制器又出问题了,一冲一冲的开回家,怀疑是控制器出问题了,打开底座一摸,果然控制器巨烫手,应该是有问题过热保护了

这个新控制器是几年前买的,当时车子拧油门不动以为是控制器问题,后来检查才发现是刹车感应开关进水的问题,控制器也没退,这回真要用上了

新的旧的在一起,对比下线路

第一次给电动车换这玩意儿,一边看视频教程,一边接线,总结下:
一、电池正负极红黑两线一定是不能接错的,60V呢,接反了就听个响了;
二、然后就是1根电门线,这个车子的电门线和电源在一起挨着比电源线细,比较好分辨;
三、3根相线,颜色正好和新的控制器上的对的上,无缝对接;
四、5根一组的细的霍尔线,里面红黑2根是电源,其他3根是霍尔信号,按视频里的说法电源不能接错,很幸运这组线也是和新的控制器无缝对接;
五、接完上述这些线后,打开电门,电机就可以转了,观察转的方向对不对,不对就把学习线拔了再接,电机就会反方向运转,然后就可以把学习线断掉了;
六、仪表上的速度信号线,这根线不接,开起来没速度显示,这根线是孤零零的一根,比较好找;

七、转把霍尔线,新控制器的霍尔是个四口的3线的接头,但我这辆车没有这样的头,只有个四口4线的头,这四根线是最费功夫的,花了一下午,反复确认,就怕接错了烧霍尔,最终发现其中3根是霍尔,1根是刹车,厂家把刹车信号和转把霍尔做到一起了(图中标签写错了,写成测速了),新控制器的刹车信号是单根线,把这根线针挑出来接到四头上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