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旧活新整,再做桌面天气时钟

楼主(2026-03-04):
  由于最近逛论坛的时候坛友说有一款温湿度计很小巧便宜(如下图),才1块多钱,第一次买的话才几毛钱。于是乎撸了三个

原机拆机,简单得令人发指,难怪可以做到1块多钱,内脏先不管,我们要的是外壳。外壳像一个小电视,内部空间也足够大,放板子和电池问题不大,就想到用来做一个桌面天气时钟。

说干就干,首先是产品功能规划:
11.54寸TFT LCD显示屏240x240驱动ST7789 TFT液晶屏IPS

大小和壳子差不多,用镜片当一下就差不多了,手上也有现成的。
2ESP32C3,功能不用多介绍,手头上也有。
3.扬声器,tyoe-c,电池充电电路,不能破坏外壳的完整性,所以不用设计按键 只需要一个开关机按键,可以使用触摸按键(vdk233dr单按键触摸芯片),开关机电路
以上是硬件选型,功能规划如下:
1,长按触摸按键开关机,开关机扬声器播放开关机音乐。
2, 开机后连接WIFI,如果是首次使用,会进入智能配网界面,手机连接ESP32C3的AP后会自动弹出配网网页,填写WIFI_SSID和WIFI密码,显示天气的城市全拼。点击保存后ESP32C3自动重启
3.连接WIFI成功后,等待80S界面就会更新时间和显示天气

产品功能规划完成后,就开始画原理图了。

手工贴片,铁板烧真蛋疼

硬件完成了,测试充电正常,开始码程序,esp32开发还是喜欢用vscode+platform,该项目程序使用的是x-track的程序架构(大神的代码常用常新)。

这是获取时间
#include "HAL.h"
#include <WiFi.h>
#include <ESP8266_Seniverse.h>
#include <Preferences.h>
#include "SetWiFi.h"

Preferences prefs;
String PrefSSID, PrefPassword;
String cityCode = "";

using namespace HAL;

/*********************************NTP Service******************************************/
//时间服务器地址
#define NTP1  "ntp1.aliyun.com"
#define NTP2  "ntp2.aliyun.com"
#define NTP3  "ntp3.aliyun.com"

//初始化时钟服务器参数
static void Clock_Init()
{
  configTime(8 * 3600, 0, NTP1, NTP2,NTP3);
}

//获取网络时间
void HAL::Ntp_GetTime(Clock_Info_t *clock)
{
    static tm timeinfo;
    if(getLocalTime(&timeinfo))
    {
      clock->minute = timeinfo.tm_min;
      clock->hour = timeinfo.tm_hour;
      clock->day = timeinfo.tm_mday;
      clock->month = timeinfo.tm_mon + 1;
      clock->week = timeinfo.tm_wday;
    }
}
/*********************************NTP Service End******************************************/

String reqUserKey = "Sw6cfCC8Mud98gQpD";   // 私钥
String reqUnit = "c";                      // 摄氏/华氏

WeatherNow weatherNow; // 建立Forecast对象用于获取心知天气信息

//获取天气
void HAL::Weather_GetInfo(Weather_Info_t* info)
{
      if(weatherNow.update()){  // 更新天气信息
          info->WeatherStr = weatherNow.getWeatherText();
          info->WeatherIco = weatherNow.getWeatherCode();
          info->Temperature = weatherNow.getDegree();
      }
}

//强制门户Web配网
bool setWiFi_Flag = false;
void WiFi_Set() {
  initSoftAP();
  initWebServer();
  initDNS();
  while(setWiFi_Flag == false) {
    server.handleClient();
    dnsServer.processNextRequest();
    if(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server.stop();
      setWiFi_Flag = true;

    }
  }
}

bool AutoConfig()
{
//首次使用自动进入配网模式,读取NVS存储空间内的ssid、password和citycode
  prefs.begin("wifi", false);
  PrefSSID =  prefs.getString("ssid", "none");
  PrefPassword =  prefs.getString("password", "none");
  cityCode =  prefs.getString("citycode", "dongguan");
  prefs.end();

  WiFi.begin(PrefSSID.c_str(), PrefPassword.c_str());
  WiFi.setTxPower(WIFI_POWER_15dBm);
  //如果觉得时间太长可改
  for (int i = 0; i < 10; i++)
  {
      int wstatus = WiFi.status();
      if (wstatus == WL_CONNECTED)
      {
        return true;
      }
      else
      {
        delay(1000);
      }
  }
    return false;
}

//连接wifi
void HAL::Wifi_Init()
{
  if (!AutoConfig())
    {
      WiFi_Set();
    }

  //初始化系统时间
  Clock_Init();
  weatherNow.config(reqUserKey, cityCode, reqUnit);

  //初始化完成后关闭WiFi以节省功耗
  WiFi.disconnect(true);
  WiFi.mode(WIFI_OFF);
}

//启用WiFi
void HAL::Wifi_Enable()
{
  if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PrefSSID.c_str(), PrefPassword.c_str());
    for (int i = 0; i < 10; i++)
    {
      if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break;
      }
      delay(500);
    }
  }
}

//禁用WiFi
void HAL::Wifi_Disable()
{
  WiFi.disconnect(true);
  WiFi.mode(WIFI_OFF);
}

//获取天气
void HAL::Weather_GetInfo(Weather_Info_t* info)
{
  //启用WiFi
  Wifi_Enable();

  if(weatherNow.update()){  // 更新天气信息
      info->WeatherStr = weatherNow.getWeatherText();
      info->WeatherIco = weatherNow.getWeatherCode();
      info->Temperature = weatherNow.getDegree();
  }

  //获取完成后关闭WiFi
  Wifi_Disable();
}

下面是MQTT的代码,为了省电 注释掉了。可以自己添加一些命令来使用通过MQTT控制天气时钟
  1. #include "HAL.h"
  2. #include <WiFi.h>

/*********************************      MQTT     ******************************************/
// #include <PubSubClient.h>
// const char *mqtt_broker = "broker-cn.emqx.io";  //公共服务器
// const char *topic = "qinxl/weather";
// const char *mqtt_username = "";
// const char *mqtt_password = "";
// const int mqtt_port = 1883;

// WiFiClient espClient;
// PubSubClient client(espClient);

// void SetDateTime(uint8_t *indata)
// {

// }

// void QueryVersion(uint8_t *indata)
// {
// }

// void SetBacklight(uint8_t *indata)
// {
//           HAL::Backlight_SetGradual(indata[1]*100,1000);
// }

// void GetBacklight(uint8_t *indata)
// {
//     char sendtext[30] = {0};
//     uint32_t value = HAL::Backlight_GetValue();
//     sprintf(sendtext,"Backlight value :%d",value);

//     HAL::Mqtt_SendTest(sendtext);
// }

// void SetPowerOff(uint8_t *indata)
// {
//    ESP.restart(); //重启ESP32
// }

// void GetVoltage(uint8_t *indata)
// {
//   HAL::Power_Info_t info;
//   HAL::Power_GetInfo(&info);
//   char sendtext[30] = {0};
//   sprintf(sendtext,"usage:%d\nvoltage:%d",info.usage,info.voltage);

//   HAL::Mqtt_SendTest(sendtext);

// }
// void CommandErr(uint8_t *indatan)
// {
// }

// //收到下发的消息(订阅主题的消息)后的回调函数
// void callback(char *topic, byte *payload, unsigned int length)
// {
//   uint8_t dataLength = length/2;
//   uint8_t data[dataLength] = {0};

//    for (unsigned int i = 0; i < dataLength; i++) {
//     char hexByte[3] = {(char)payload[i*2], (char)payload[i*2+1], '\0'};
//     data[i] = strtoul(hexByte, NULL, 16);
//   }
//       switch(data[0])
//       {
//         case 1:
//           SetPowerOff(data);
//           break;
//         case 2:
//           SetBacklight(data);
//           break;
//         case 3:
//           GetVoltage(data);
//           break;
//         case 4:
//           GetBacklight(data);
//           break;
//       }
// }

// //执行一次的初始化参数函数
// void HAL::Mqtt_Init()
// {
//     client.setServer(mqtt_broker, mqtt_port);
//     client.setCallback(callback);

//     if(!client.connected()) //如果没有连接上
//     {
//       client.connect("esp32c3_1987", mqtt_username, mqtt_password);
//     }
//     client.subscribe("qinxl/weatherset"); //订阅"send" Topic

// }
// //MQTT消息发送
// void HAL::Mqtt_SendTest(const char* str)
// {
//     client.publish("qinxl/weatherup", str); //发布到"update"
// }

// // 重连MQTT
// void reconnectMQTT()
// {
//   for(int i=0;i<10;i++)
//   {
//       if (client.connect("esp32c3_1987", mqtt_username, mqtt_password))
//       {
//         HAL::Mqtt_SendTest("ESP32C3 MQTT connect success!");
//         return;
//       }
//       else
//       {delay(100);}
//   }
// }

// void HAL::MQtt_Update()
// {
//   if (!client.connected()) {
//     reconnectMQTT();
//   }
//   client.loop(); // 必须调用,处理MQTT消息接收
// }

/*********************************      MQTT END ******************************************/

最终效果如图:

固件源码和原理图PCB

附网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1ayky0vu3Pjd9msdkq3ag?pwd=x8ea
提取码:x8e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IcymakeOjLz5No4QpHcBw?pwd=5fpr
提取码:5f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