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折叠电动车是否必须接防盗器?

楼主(2026-03-06):
有台小电动折叠滑板车,想到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已经安装了勾把仪表盘,上边带有一个开机键,那么是否可以不用遥控钥匙?因为现在是需要先按两下遥控上的闪电按键,然后再长按勾把仪表上的开机键。可以取消里面的防盗器,这样就不用这个遥控钥匙了,开关机都长按那个开关机键就行了吧?另外,这个仪表盘侧面有个USB接口,是否可以连接电脑进行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