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下硕日ml2420 MPPT控制器主板

楼主(2026-03-11):
书接上回那个裸奔挂掉的硕日ml2420主板,上电管子就热的很厉害很厉害,当然挂掉的时候我摸那个MOS管的时候手指都给烫出来一块白印,过了这么久想着看看能不能修一下,昨天浏览论坛里的帖子的时候有个坛友的回复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功率管烧了,换一个就好了”,今天找出来板子,测一下那个高压的MOS管直接导通了,先找出来库存已久的一个电池保护板上面有和末端一样型号的MOS管,还好手头有差不多的管子,修东西最怕走支线剧情去买配件搞工具了,查资料得知除了耐压和内阻有点差异其实还是可以用的只要输入不超过80v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上拆焊台开机涂上助焊剂完美拆下,散热片被噶掉一截不知道影响大不大,比对一下引脚位置,修正剪短…焊上,通电,没有烟花,也没有起热,测电池端2.5应该是无电池识别模式…把新板上那个蓝牙模块拆过来焊上…上电池搜索蓝牙连接正常,上光伏输入电源模拟光伏板…手机界面显示正常,测电池端和光伏输入端电压与手机app端显示没有太大差异…到此维修结束,等散热片回来再装机吧,这玩意儿裸奔不靠谱啊,希望给有这个板子的坛友能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最后致谢给这个板子做位图的坛友省去了我去看手册比对的时间花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