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杰微JW A320I S1迷你ITX主板小拆维修不开机问题

楼主(2026-03-14):
过年时搞了台电脑刷了Batocera游戏机跟小朋友玩得很开心,但是主机太大了不好放电视边上。就想着收个DC供电的小主板玩玩,手上有个之前R3 2200G的U,U性能一般,但是架不住集显不弱呀,所以搞个DC供电的小主板最好了,能小体积。

前几天看到个卖杰微的坏的A320I主板的,不贵,还可以用闲鱼币,50多的东西可以用11.2元的币,还能说啥,问都没问就搞了

东西今天收到了,折腾下
大概量了下没什么短路的,上了U跟内存开机试了下果然点不亮,能正常触发开机,但是开机功率只有5.6W,U不热没工作,测了下U没供电
这个CPU没供电,可能是U的供电问题也可能是别的地方的供电问题,只能老老实实的测量了。

看待机功率正常,触发后内存2.5V跟1.2V正常,桥供电正常,3.3V/5V正常,但是测到一个地方没供电,就是桥边上那个4R7电感

拔电后测量这个电感与地短路

没一点值,看了下这个输出电容是16V的,想着这可能是硬盘的12V供电,测了下边上硬盘电源座的12V,果然是短路的

这种主板没图纸,连说明书都找不到,不过现在能触发,待机正常,说明问题不大,可能只是12V没出导致U供电保护了。
主板上一般很少用到12V,这个主板是单19V DC供电,没有PCIEX16,可能就只是硬盘用了这个12V的。但是硬盘供电只是从19V转成了12V中间没什么别的了呀?
测了下12V的DC-DC电路中的两个MOS的G,值都正常。想着不会又是发财电容吧,这一路12V看了有5个MLCC电容,四个在SATA座边上,也就是DC-DC电路边,一个在硬盘供电座边上。
要辨别是那个还不容易,烧机呗。

电源调到5V6A,搞了个排线接上就开机烧,因为多层板还有就是电容在电感电容边跟SATA座中间,根本摸不到,所以接上电源烧了几分钟,只是确定了这一片有点点发热,但是手是摸不到是那个电容发热,不过没有关系,拿了个万用表用温度探头一个一个电容碰一碰,发现了一个最热的电容。

下图所示,有40度。

没啥好说的,翘了就行,这个太窄,烙铁都不好进,就不要这个电容了

翘掉后一量,二级值400多,恢复正常不短路了,插电开机,功率轻松上去,接的键盘灯数字灯也亮了。但是就是不亮屏

开机是开了,但是不亮屏,考虑到这是一体机拆的主板,主板也带LVDS,可能是内置LVDS优先,但是主板带有HDMI,还有两个,应该是可以从HDMI输出的,只是需要设置。但是没屏呀,又设置不了,所以……只能百度下了……
查了下,都说要刷BIOS,或是接屏进BIOS后在BIOS里禁用LVDS就可以了
我有屏还急个毛,就是没有屏

然后……突然……
有个有这个一体的人说了一个方法:

开机一直按 DEL 进 BIOS,黑屏看不见但仍然可以调整 BIOS,向右键两次,回车,向下键一次,回车,F10,回车,然后就可以进 BIOS 了

有方法了,马上试,试了后果然可以显示了,真是感谢万能的网友

=========================

给几个BIOS的图大家看下就知道明白了,你盲操也是一样的

1,开机狂按DEL进了BIOS的首页是这样的

2,然后向右按方向两次,分别是下面两个界面

3,因为在这一页面上默认就是LVDS设置,所以你按回车是选中,下按一次是如果是LVDS打开的就是选中关闭,然后F10是保存退出。
如果你没乱按的话自动重启后就像我这一样可以正常开机显示了的

=================================

看下这个小主板吧
完全体,打了个纯铜的小散热,有点吵,双热管的

迷你小风扇,桥散热的

这个U的散热够薄所以才想用的,不过也是因为手上只有这个了,想买个四热管的薄的散热器,但是一看比主板还贵了

IO接口

还有一个HDMI在上边上

LVDS跟转接的芯片

开机插座

型号,我网上找到的都是JW A320I,这什么我这个有个S1,不明所以

==========================

为啥想要小主板,看下跟ATX的主板跟全尺寸显卡的尺寸对比就知道了

--------------------完贴-------------------
有米给加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