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索尼ICF-M702V数控袖珍收音机(补改频尝试)

楼主(2026-03-14):
闲鱼上看到的,配件有:线控耳机(MDR-ER701M)、说明书、皮套、塑料容纳盒(无外套纸包装盒),成色好但是故障机,外放声音很小。
赌一把的心态99.8元拿下,相信自己的技术。
最终完美修复,灵敏度极高,声音甜美,可惜FM只到90MHz。

索尼ICF-M702V收音机
SN:162251,日本产,1991年
时钟,闹钟蜂鸣提醒,倒计时(1-180分钟)蜂鸣提醒,90分钟自动关机
单声道,带喇叭,输出功率60mW
2节7号电池供电

日版,存7个电台
AM 531-1710kHz,639/720/828/1026
FM 76-90MHz日频,87.6/90.0
TV 1-12ch(日本电视伴音中频5.5MHz,中国6.5MHz)TV2

五大都市预设电台:札幌(SPO)4个AM/2个FM/4个TV,东京(TYO)7个AM/7个FM/7个TV
                  名古屋(NGO)5个AM/3个FM/5个TV,大阪(OSA)7个AM/6个FM/6个TV
                  福冈(FUK)4个AM/2个FM/5个TV
JR新干线预设电台:5个FM

uPD1724-530    主控芯片(35脚初始化输出,本机悬空)
CXA1280N         FM/AM单片收音芯片,30脚双列扁平封装
TA7358F           TV高放混频芯片,8脚双列扁平封装

查资料,uPD1724-530主控芯片35脚是初始化输出端,本机悬空,为AM/FM/TV1-12 3个波段。
试着把35与36脚短接,变为AM531-1710kHz/FM76-90MHz+TV1-3 2个波段。
uPD1724后面的版本号不同,适配日版、国际版的设计,所以改不了国频。

AM中频:450kHz
FM/TV中频:10.7MHz

磁棒为下
最下左侧黑色中周:AM中频,最下中间高频中周:FM低端跟踪,最下右侧黑色中周:TV 10.7M中周
最下中间半可变电容CT3:FM高端跟踪
最上红色中周:AM高端覆盖,右面半可变电容CT2:AM高端跟踪,磁棒为AM低端跟踪
最上红色中周下面的高频中周:FM高端覆盖
中部右侧半可变电容CT1:TV高端跟踪

Vcc=3.268V
故障机关机电流12.03mA fuck
检修后关机电流17.32uA very good
AM电流10.49mA,FM电流16.53mA,TV1-3电流16.61mA,TV4-12电流26.59mA(启动TA7358F)
断电时钟可保持2分10秒

每月快约22秒 good
2026年02月23日:21点与手机时间校准
2026年03月03日:比手机时间快6秒

设置时钟:按住enter键+上下键调整,释放enter确认
设置倒计时钟:按住timer键 +上下键调整(1-180分钟),释放timer 键确认,再按timer键取消
设置闹钟提醒:按住Alarm键+上下键调整,释放Alarm键确认,再按Alarm键取消
设置存储电台:长按enter键1秒钟,按MY-M键选存储号,按enter确认
收听预设电台:按MY-M键循环收听
收听地方电台:按AREA键选城市,按AREA-M键循环收听。长按线控AREA-M键切换波段。

2025年12月28日:调修声音小。貌似通病,闲鱼上多台声音小。
1. 音量电位器,没问题。
2. 中周精准,无需统调中频、覆盖、灵敏度。
3. 关机电流竟然12mA fuck
1)检查XN4608:Q2(收音电源开关)、Q11(TV高放/混频),关机时3V电压是否输出至CXA1280N;
   上侧XN4608(整机供电开关)的NPN三极管E-C几乎短路(51.5欧姆),可外接NPN三极管代替。
   下侧XN4608(TA7358F供电开关,TV4-12启动)。ok
2)检查2个470uf电解电容;ok
3)检查CXA1280N各脚电压,是否不良;
4. 改不了国频。 fuck

2026年2月23日:
1.外置NPN晶体管代换上侧XN4608的内置NPN晶体管,1脚挑起断开,5、6脚并联。
  关机电流17.32uA very good!
2.负极电池簧片腐蚀脆断,焊接连上。ok
3.检查CXA1280N,检波信号输出正常,音量调节正常,功放部分损坏。fuck
4.按线控MY-M键,有嘟声但不切换电台。fuck
  按AREA-M键,2.5mm插头地和中间脚从开路变为57欧姆;
  按线控MY-M键,2.5mm插头地和前端脚从开路变为57欧姆。

在闲鱼上30元买了一台配件机,拆零件。

2026年3月13日:good
1.换漏液电解电容7个,外放正常。
2.换XN4608,待机电流正常。
3.换电池弹簧片。
4.电池漏液腐蚀过孔,飞线解决,线控MY-M键恢复正常。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