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国标国际电工插座拆解对比测评,挖掘国际电工的秘密,解读新国标要求

楼主:
    装修几年后,家用电器快速增加,原有的五孔插座孔位不足不够用了。老是使用延长线插座又不方便,打洞安装新插座也麻烦。原有的电线是1.5平方的单芯/多芯铜线,根据估算即使在夏天35度也可以过13A不发烫,大功率电器不同时插在一个插座上,总功率不超过3000W长时间使用应该都是安全的。用十孔插座代替原有的五孔插座,不用打洞,直接替换面板就可以增加孔位,多快好省,一举多得。
    在网上对比了一番,买了3个牌子的新国标10A十孔插座。它们竟然都叫国际电工,分别是罗格朗(原TCL国际电工)、德力西国际电工、TEP国际电工。TEP最便宜3.9元,罗格朗6.5元,德力西7.7元。买对不买贵,更看性价比。
    一般所指最正统的老牌的“好的”国际电工是TCL国际电工,2005年罗格朗收购了TCL国际电工,开关插座全球市场份额数一数二。虽然TCL国际电工被罗格朗收购了,然而“国际电工”并不是注册商标,市场上出现了不同厂家不同名字的国际电工。
    TEP国际电工属于蹭TCL国际电工名气的牌子,评价毁誉参半,价格便宜,买的人还挺多。TEP原属于厦门开际照明电器,原制造商是温州滨海美工电子厂。2024年因产品不合格被召回后,现查询其工商信息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0。现TEP销售商又增加了厦门奥洲奇胜照明电气(参保17人),地址在开际的楼上,估计是品牌转卖了。2025年TEP搞了个网站,CCTV投放广告。现在TEP的制造商更多了,不同厂之间的差别较大。
    德力西国际电工隶属于德力西电气,德力西电气又是德力西集团和施耐德集团中法合资的企业。中国500强,中国市场份额名列前茅。
三者都是塑料袋包装,配86面板固定螺丝(镀锌)。

    外壳面板:罗格朗为磨砂,德力西和TEP为亮面。虽然都是2024版新国标面板,但是TEP的扁形二插里面仍然是兼容欧标插头的设计。TEP和罗格朗孔距一样,德力西的孔距更大一点。德力西和罗格朗都标注了是PC材料,TEP没有标注使用何种材料且外壳较软较轻。三者保护门都不顺滑,德力西阻力更大。让保护门更加顺滑好插的最好办法是在滑轨上涂抹润滑脂,改造之后顺畅了不少。
罗格朗

德力西

TEP

    铜条:三者铜条插套都是偏红色的锡磷青铜,除了TEP的地线缩水为黄铜。锡磷青铜的电阻率低,弹性好,价格高;黄铜的电阻率高,弹性差,价格低,做成插套要加厚。用误差0.01mm的数显卡尺测量铜条厚度,TEP0.45mm,德力西0.55mm,罗格朗0.56mm。即使是最薄的TEP,其铜条截面积也达到了1.4平方,安全过10A没问题。三者的火线与零线或地线的爬电距离都小于国标2099要求的3mm。德力西和罗格朗都是国标的制定者,也是国标的破坏者,定的规矩不遵守。TEP的二孔插套缝隙偏大,安装使用后出现打火现象哒哒哒地响,用钳子夹紧插套减小缝隙后,打火现象消失。罗格朗的左侧地线插套不居中,可能会导致插头插入时将插套压下变形损坏,例如这帖的公牛插座(维修公牛G32Z223插座面板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还得修理一下,用尖嘴钳扳正。像罗格朗地线这种鸭嘴形状的,插套与插头的接触面积是最大的,接触电阻小;而像拇指和食指捏着似的火线零线,插套与插头之间有夹角,造成接触面积小,接触电阻大,发热也大。地线平时不过电流的,插套设计比过10A电流的火线零线还好,真是本末倒置了。
罗格朗改造前

罗格朗改造后

德力西

TEP

    接线端子和螺丝,三者都是铁的,罗格朗和德力西都是镀锌来增强防锈性能,TEP镀铜虽然可能好看一点,但并不能增强防锈性能。三者都属于柱型接线端子,差别在于德力西是螺丝直接压线,TEP和罗格朗的螺丝有压线板垫着。螺丝直压的好处是由于电线头被螺丝挤压变形,咬合力更大不容易松动;缺点是紧固螺丝时稍不注意容易伤线。压线板的好处是电线头受力面积大不容易伤线;缺点是对电线头的咬合力较小,压线板需增加防滑纹路,紧固螺丝时稍不注意容易松动。

    注意:国标2099和50303严令禁止多芯软线直接接入接线端子(避免虚接),也禁止线头上锡后接入螺丝固定的接线端子(避免锡冷缩热涨造成松动),亦禁止不同线径的线头直接接入同一个螺丝固定的接线端子(避免虚接)。多芯软线接入插座的接线端子,只有两种方法:一是用冷压端子压个线头,二是线头上锡后接入夹式接线端子的(国内常见的也就是稳不落和松下)。将不同线径的线头接入同一个螺丝固定的接线端子,可以用C形(U形扣)针形或片形冷压端子。接线必备冷压端子和端子钳。
    其他牌子点评:
    PNU等各种“迈恩”注册的国际电工,都存在违法生产销售2008年国标禁止的大万用插座,其3C认证应该是假的。不推荐购买。
    公牛价格较高,但用料、做工、设计都一般水平。

    鸿雁与罗格朗里外一模一样,不知道是谁给谁代工,两者可以互相替换。
这个有火零隔断槽防电保护和黄铜接线端子的是小牌子有孚UFU

某些大牌子都把心思放到哪里去了?光打广告了是吗?甚至连国标都也不遵守。只有拆开来才能看到品牌的良心有没有。拆客,用拆解说真话。
   与插座插头相关的国标为 GB/T 2099(GB/T 2099.1-2021 - 道客巴巴 (doc88.com))、GB 1002(国家标准|GB 1002-2024 (samr.gov.cn)) 、GB 5502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的公告 (mohurd.gov.cn))、GB 50303(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公告 (mohurd.gov.cn))。即使找电工来安装插座,也未必会尽心尽责地做好,每次装修过后,都要给他们擦屁股,把虚接的、零火反接的、没拧紧固定螺丝的插座返工装好。也是这个原因,迫使我去考了电工证。装修第三坑:给零火反接插座更换TEP国际电工十孔插座及穿刺接线线夹测试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