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花雕动手做】机器人底盘 HOTRC DS600 单手 6 通道遥控器

楼主:
华航 HOTRC DS600 6 通道单手遥控器

一、产品定位
DS600 是华航 HOTRC 出品的 2.4GHz 6 通道单手数字遥控系统,采用单手手枪式轻量化设计,搭配小型 LCD 状态屏,自带定速巡航、混控、失控保护,专为车船、低速工程模型、DIY 智能小车 / 机器人底盘打造,操作简单、抗干扰强、续航持久。

二、核心参数
通道数:6 通道
CH1/CH2:比例摇杆(转向 / 油门)
CH3~CH6:按键开关通道
通信:2.4GHz ISM,FHSS 跳频 + GFSK 调制
遥控距离:地面 400–600m,水面 300–500m
发射功率:≤100mW
接收灵敏度:<-97dBm
响应速度:PWM ≤20ms
遥控器:内置 1200mAh 锂电,Type‑C 5V 充电,续航约 10–15h,重量约 70g
接收器:F‑06A/C‑06A,6 通道 PWM,重量约 5g,供电 DC 4–14V

三、工作原理与功能
通信原理FHSS 跳频抗干扰 + GFSK 数字调制,PWM 输出,4096 级高精度控制。
核心功能
定速巡航:背部 OK 键锁定 / 解除油门
失控保护(Fail‑Safe):无信号自动停机 / 刹车
坦克混控:CH1/CH2 差速转向一键切换
通道正反、行程量 10 级可调
15 分钟无操作自动关机、微调锁

四、接线与调试
接线接收机:左 = 信号,中 = VCC,右 = GND
CH1:转向舵机 / 左电机
CH2:油门 / 电调 / 右电机
CH3~CH6:灯光、抛饵、升降等
对码
对码器插接收机 B 口
接收机上电,指示灯快闪
开遥控器,灯常亮即对码成功,拔对码器
常用设置
坦克混控:关机长按 CH3 开机 → 绿灯亮开启 / 关闭
失控保护:油门置刹车位 → 插对码器 → 灯闪 3 秒常亮即生效

五、适用场景
打窝船 / 钓鱼船、割草机、农业小车
履带车、坦克模型、简易工程车
DIY 智能小车、机器人底盘、低速遥控设备
优点:单手轻便、续航长、抗干扰强、带巡航与混控、性价比高局限:仅 PWM 输出,非开源,不适合高速航模 / 无人机

六、使用注意
仅支持 5V 充电,严禁高压充电,建议关机充电
距离受遮挡、天线影响,多台同场可自动跳频避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