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20V 电热锅电子定时器结构

楼主:
整体结构(从上到下)

1. 面板部分
- 塑料面壳
- 时间刻度盘 / 数字显示屏
- 旋钮或按键(调时间、开关)
2. 内部机芯主体
- 小型同步电机(220V 直接驱动)
通电后一直慢速转动,带动计时。
- 齿轮减速组
把电机转速降到适合定时的速度。
- 凸轮片(关键)
齿轮转一圈,凸轮顶起/落下一次。
3. 触点开关部分
- 动触点簧片
- 静触点
- 凸轮顶起时 → 触点闭合 → 加热
- 时间到,凸轮落下 → 触点断开 → 停止加热
4. 接线端子
- 2个进线端子:接 220V 电源
- 2个出线端子:接电热管
内部只串接在火线上控制通断。
5. 外壳与固定
- 塑料或金属外壳
- 固定脚(用来装在电热锅侧面)

工作原理一句话

电机转动 → 齿轮走时 → 凸轮顶紧触点通电加热 → 时间到凸轮松开 → 触点弹开断电。

结构特点

- 全程 220V 供电,不用电池
- 无复杂电子板,就是电机+齿轮+凸轮+触点
- 结构简单、耐温、耐用
- 坏一般就是:电机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