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易之力MF-09指针万用表/兆欧表简单测试&拆解

楼主(2026-03-19):
PDD有时候会来一些莫名其妙的优惠券,幅度还很大,最近给我一张100块的,不过只能特定对象上,易之力的网红表MF-09能用,叠加后四十几块,那就买了吧。

表做工不错,转盘手感一流

C口充电

内阻

挡位

表笔:
线很软

笔身相当精致

插头

线阻:

简单测下:

手头没基准,用稳压电源和DT4256对照
电压
100mV

800mv

1V

2v

9v

30V

220V市电

用一个老电阻箱测下电阻

*1档
1欧

20欧

100欧

*10档
10欧

200欧

1000欧

*100档
100欧

2000欧

9999.9欧

*1K档漏测了

*10K档  升压灯亮
100K

1M

电压电阻还行

二极管档用LED测
1只

3只串

这输出电压和驱动能力很强,不过测电路可能就有风险

测下兆欧档输出电压
100V

500V

1000V 溢出,红灯亮,1000V读数闪烁,不如显示OL直观

再串一个表测,1080V+ ,4256内阻10.2M,读数大点

拆开看看:

先拆边框胶皮,很软

去掉电池盖

去掉支架板

拆掉后盖,感觉电路板做工不错

可调整元件集中在边上

表笔座粗糙,铁皮卷

拆下刀盘板,拨片位置照相

说明书上说镀金的,感觉不是镀金的啊

虽然红圈那里刀片是悬空的,但弄成直的还是很难看

把高压线绕边框走好点

装好再测下兆欧档

用两个3.3M的电阻当负载

100V档6.6兆负载

100V档3.3兆负载

500V档6.6兆负载

500V档3.3兆负载

1000档6.6兆负载

1000档3.3兆负载

再测下升压电路在各种状态下的电池电流,用稳压电源,电压4V,电流限制2A

*10K档,表笔开路和短路电流差不多

二极管档

igbt档

igbt档插入一个MOS管导通状态

兆欧档100V开路

兆欧档100V6.6兆负载

兆欧档100V3.3兆负载

兆欧档100V短路

500V6.6兆负载

500V 3.3兆负载

500V短路,进入恒流状态,后面还有测

1000V 6.6兆负载

1000V 3.3兆,进入恒流

把电流限制调大又测了下500V和1000V
500V短路,电流先上到2.5A,然后降下来到1.3A左右,应该是电路启动保护机制了

1000V3.3M负载,有瞬间2.2A以上电流,然后降下来到600mA+ ,前面的测量电流限制导致升压电路工作不正常

1000V短路,和500V短路一样也是先到2.5A以上,然后降下来进入过载保护

测下电池内阻

总体感觉这表还不错,个人认为120-130块算是合理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