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便宜的东西很可能不好,贵的也不一定好:洁偌BL01-901电动花洒拆机换电池

楼主:
家里有个老宝宝,因为有时候老宝宝需要躺在床上洗头洗脚,所以就买了这个洁偌的电动花洒。我买的时候在淘宝拼多多看了很多款式,便宜的三四十块钱的也有,贵的像洁偌这种80块钱的也有,当时考虑到便宜的电动花洒里面的电池肯定不咋地(原因大家都知道,里面一般配的都是很烂的电池),所以下单买了这个比较贵的洁偌的花洒。
这个花洒买回来使用大概有九个月左右的时间,之前一直都算正常。可是昨晚给老宝宝洗脚,开始用1档洗的时候还行,等把脚洗干净了,用2档强力冲洗的时候,电动花洒直接关机了。再开机,还是只能用1档,只要切换到2档就会立即关机,明显是电池不行了。
我查看了一下订单,花洒已经下架了,然后卖家也关店跑路了,说好的一年保修,我信你个鬼
既然没法售后,那只能自己想办法修了
花洒后面连着一根硅胶软管,软管那头有个简易的过滤器,过滤器直接扔水桶里就行

面板最上面是四挡电量指示,中间的88是实时水温指示,然后下面是开关,长按开机,短按切换档位和关机

充电口用的是Type-C,但不支持PD+CC线充电,充电的时候也不能开机使用

花洒出水的这面,这种电动花洒的力道和卫生间的花洒比起来,力道比较小,1档的时候出水比较弱,2档的时候大约相当于卫生间花洒最低的档位,总体来说就是能用的水平,平时单独给老人洗个头,洗个脚倒是很方便

花洒的型号和规格,容量写错了,Ah写成了A,说是有2.0Ah,就使用的情况看,也就有1.0Ah左右,反正也没谁到手就拆开看看里面电池到底咋样

花洒的进水口,把上水的硅胶软管直接怼上就行

把盖子拧开,里面凸出的那根金属棒是热敏电阻的探头,实时监测出水的水温,聊胜于无吧,感受水温往自己手上喷一下就知道热不热了

花洒的螺丝孔是用硅胶塞子塞住的,防止进水

螺丝孔非常深,相机很难对焦

一共四颗螺丝

右侧中间的那个孔是出水孔,孔径稍微大一点的那个

因为螺丝孔非常小而且很深,论坛的22in1螺丝刀够不到,只能临时找了个小螺丝刀来拧螺丝,这螺丝刀哪来的也不知道,可能是以前买什么东西送的赠品

板子这面就是主控和连接端子,SOP16主控没有字,而且表面覆盖了一层防水胶

泵头和温度探头

盖子下面有一圈硅胶防水圈

然后就是开壳,这个花洒外壳全是胶合的,非常的难开。一开始是用台钳夹手柄那里,夹出裂缝之后,用壁纸刀和撬片扩大

然后尾部这里就一直拆不开,用壁纸刀划了快1个小时也没弄开

我自己合计,不行上烙铁的电热切刀吧

烙铁说是60W的

实际只有40来瓦,而且刀片的热容太小,根本切不动,这种切到适合薄壁的塑料壳,厚一点的基本上都切不动

最后只能上终极武器了,平口雕刻刀+锤子,对准花洒尾部已经切开的缝隙,上去就是一顿凿

没有什么是一把凿子凿不开的,如果有,那就两把

花洒手柄这里完全是用胶粘的,根本就没给用户拆开的机会,属于一次性的东西了

凿开之后才发现,之前用壁纸刀切了1个小时,才切了1/3的厚度,幸亏有凿子

原厂的电池,无字,无保护板,瞅着就是个不正经的破电池

泵头,电机也无字

板子的另一面,LED点阵、开关、充电C口和充电IC

充电IC是一颗CL4056H,最大1A输出

既然都拆开了,那就给贴片开关灌几口WD40猪大油,防止氧化锈蚀,以后再拆开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Type-C母座没有CC下拉电阻,所以只能用普通的充电头充电

板子的静态电流有21uA,略大

花洒连接可调电源供电,开机1档,1档的指示灯是绿色的

1档的电流600多mA

再开2档,2档的指示灯是红色的

2档的电流700多mA,如果用手堵住花洒的进水孔,电流会再增加200mA左右,但也没超过1A

原厂的垃圾电池,里面这层电池皮也没字

电池电压并不低,因为之前用完了都是会充满电的,然后昨晚用的时候,开2档就关机

不出所料,电池内阻都快150毫欧了,直接报废。当初买的时候以为买个贵一点的,电池能给配得好一些,结果是高估了厂家的下限,才用了9个月电池就完蛋了

电池咱不缺,从库存里挖一颗力神的2600mAh的18650

力神这个18650是容量型的,内阻50几毫欧,对付花洒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原厂也没有保护板,这回也给加上,FM2117L和8025A的组合,保护板原来用的是DW01,放电2.4V截止,太低。我自己换成2117了,放电截止2.7V,更好的保护锂电池,防止电压过低损害电池寿命

把保护板连接到电池上,然后聚酰亚胺胶带也保护一下电池皮

再穿个热缩大衣

电池两端的青稞纸也不能忘了加上

充电正常

充电电流正常

然后把以前买的富格锂电小胶枪挖出来

给电机的导线都点上热熔胶,防止震动导致断线

然后电机下面也垫上泡棉固定一下,原厂连泡棉都省了,结果用的时候,稍微用力晃动花洒,里面就叮当响

手柄这里也垫一块泡棉,上下夹住电机,电机就再也不会晃荡了

把原厂的黑色海绵塞回原来的位置,检查一遍,没问题了,然后合上盖子

因为花洒外壳的防水被破坏了,所以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这里用了PE胶带,这种胶带粘性很强,而且韧性/弹性非常好,一般是拿来给罐状容器的盖子做密封用的,冬天贴窗户的缝隙防止漏风也很好用。胶带很便宜,几块钱一大卷,可以买一卷备用,用来密封个什么东西很好用。

胶带是半透明的,贴上之后也不违和

所有的缝隙都贴一层就行了

然后把螺丝装回去,防水硅胶塞也复位

便宜的东西不一定好,贵的东西也不一定好,商品下架,卖家跑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真的只有自己啊

E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