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个人关于ZTE CT321-G3迷你主机的硬盘改造方法

楼主(2026-03-21):
本人早些年,在某鱼购置一台ZTE321-G3的迷你小主机,配置是赛扬N3350,4GB内存,加一个SM611GA的16G单芯片硬盘版本。双网口,6USB,1DP 1VGA,这货不带SATA接口,SM611还是坏的。于是想着能不能够改造下,能不能加个SATA口出来,于是拖拖拉拉找SM611的点位资料,网上流传着芯片的资料极少,只知道是单芯片固态硬盘,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这货拆下来,研究下线路。发现这货的焊点有四根引线分别经过一个10nf的电容进入CPU内。而大部分焊盘是地线,和供电还有周围一些零件,比如晶振,阻容原件都不进CPU,想着把这四根线用头发大小的铜丝引出来,焊接在准备的SATA接口的数据引脚上。。。于是折腾就开始了。。。终于花了几天时间,,,搞定了。能认硬盘了。但是发现只能认16G以下的盘,而且读写慢,,于是又找原因,当时想着可能是BIOS,或者是需要调整配置电阻什么的。。。。这时心里想着这破玩意不值得怎么折腾放弃算了,,忽然想到,这玩意读写不正常,是不是焊接出来的飞线长短不同,和交叉在一起产生干扰引起的呢???于是,把飞线两两并行,长短也裁剪到差不多,再焊回到SATA接口上。。。试机之后果然证实了我的猜想。。。以下图片为证。。

下面是64G的固态盘能认,能读写,能正常操作

下面是500G的机械盘。同样能认盘正常读写

下面是需要飞线的焊点,仅针对此型号的小主机主板。注意,此处飞线,一定要平行,长短差不多,不然会出现不认盘,读写慢。两两为一组,它们的二极体阻值分别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量,一组为380多,一组为240多.飞线焊点看不清放大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