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ZJXED功率计,加背光(失败版)(水帖)

楼主(2026-03-22):
就是上面这个功率计,刚查了下记录2020年买的,当时差价格买的没背光的。

年前收拾东西正好收拾出一些背光板,看着尺寸差不多,就想折腾折腾。

测试背光,黑线接正极,其他三根线接负极对应三种颜色,可能是额温枪的背光板?

接下来拆主角,功率计,其实这东西论坛拆机、改背光的帖子一大堆了,也没啥可说的,阻容降压的,芯片方案可能不一样,我这个没有预留背光部分电路的焊盘接口等。(在设置里是能找到背光选项的)慢慢找应该也能找到背光引脚,不过里面空间有限,再加上我懒,就算了,接到VCC上常亮就可以了。

这就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白光板高度比屏幕高,宽度比屏幕窄,但是拆都拆了,接着改吧。高的地方切割下去一些,窄的地方两面匀一下。

接下来处理屏幕,揭掉屏幕底下的反光膜,底下有两层,还有一层是底偏光,不要把底偏光揭掉了,揭掉会不显示。

揭掉反光膜,屏幕会残留一层胶,然后就是擦胶,擦胶我用的酒精和无尘布,

放上屏幕和背光调整下背光位置。

装上主板,背光最后选择了橙色,其他线拆掉。

附近找到主控的供电3.3V,接个1K电阻,然后加点胶上,搞定收工,原路装回。

最后成果如图,两面明显的黑边,关键不亮时两边时透明的,能看到电路板,挺难看的。两边加银纸遮挡点能好点,暂时就这样吧

年前拆的,今天有时间才发出来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