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F 主控系列:JMF607 和 JMF609 以及 JCNE1 方案的测试记录

楼主(2026-03-22):
## 引子
在给板子画圈圈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上图是两颗 innodisk 丝印的主控,我们暂且认为(目前无法确定)丝印 ID107 为 JMF607 主控(2CH,4CE/CH),丝印 ID109 为 JMF609(2CH,4CE/CH);
眼尖的人不难发现两颗主控及外部引脚都非常像对吧,且封装都是 QFN-88(不含底部散热焊盘)

再来看一下这两颗主控的 Slim-SATA 板子:

(上图左为 ID109,右为 ID107)是不是几乎一毛一样(当然不全部),并且我们通过更多图片对比发现了,有部分 PCB 版号为 D07 的板子上使用的确为 ID109(也就是 JMF609)
到这里我们不禁怀疑:JMF607 和 JMF609 是不是 Pin-to-Pin 的两个主控?

## 验证
在网上找不到更多相关的信息,那么验证这个猜想的唯一方法就是实际将两个主控互换测试,但我们手上目前只有一块标记为 ID107 的 Slim-SATA 板子,于是耗费巨资(吐槽闪存现在的窜天猴价格)购入一块 ID109 的 mSATA 板子:

经过一系列操作,我们就得到了一块 ID109 + ID107 基板的缝合怪

开卡过程就不细表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

这是 JMF609 搭配两颗东芝 6DDK 的 CDM 测速,可以看到这个 4K 的速度相对还是可以的

实际文件写入速度怎么描述呢,它一开始可以窜到 200M/S,然后迅速回落到 0 再慢慢起来,MLC 的颗粒给搞出了 TLC + Cache 的感觉,当然这里可以怀疑是固件优化本身的问题,可能当时也并没有测试过这样搭配的方案(?)也可能是我们的这种操作本身的问题,这里我们不关心速度,我们只关心两颗主控互换了之后是能够成功刷入固件并启动的,这基本证明了:JMF607 和 JMF609 是可以互换的。那么,进一步的

## JCNE1 方案的测试
### JMF607 + JCNE1 方案
由于 JMF607 这个主控先天就性能不咋的,搭配这个主控的板子一般多是比较弱鸡的工控盘

这里我们还是找到了一块 Apacer 的 SATA-DOM 板子,主控编号为 SCJC61,原方案使用了一颗 3S0F 闪存,经过一系列的测试这颗丝印 SCJC61 的主控大概率(80%)即为 JMF607
板子是单贴 TSOP 闪存位并且支持 4CE 颗粒,默认 VCCQ 为 3.3V,well done,干上 JCNE1:

这里虽然找到了疑似东芝的 TSOP 供电跳线电阻,但还是采用了绿油屏蔽脚位的方式(0201 的电阻太小了,这板子随便一吹哪哪都歪)

开卡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闪存本身就在 JMF606/607 的支持列表里,默认参数直接开即可

但还是发现了一个算比较严重的问题:JMF607 搭配 JCNE1 这个方案在 USB3.0 转接卡上写入文件直接卡死。这里我们测试了两种不同的 USB3.0 转接卡芯片(包括 JMS578 和 ASM225CM),无论是使用 UASP 还是传统 USB Mass-storage 驱动均复现了这个问题。它看起来是某些指令(经过 USB 转换器之后)无法得到硬盘控制器的响应。

在 SATA 接口和 USB2.0 转换器上测试均无类似问题出现

为了探寻 #USB3.0 转接卡不能正常写入# 这个问题可能产生的原因:我们尝试了包括,修改开卡软件中的 Drive Current 选项,修改配置文件中的 TMC 闪存频率参数,修改 ini 闪存配置参数等等操作均无效,它看起来更像是固件本身的问题。而要进一步排查固件的问题,我们或需要得到 JMicron 官方的支持(Which is 不可能的),或找到 JTAG 跳线接口,使用 GDB 调试获得更多信息(这里面需要知道这颗 Arm 核心的控制器使用的架构以及它的指令手册),或使用协议分析器,以上这些目前都无法简单实现

### JMF609 + JCNE1 方案
拆掉 Apacer 打标的这颗 JMF607 主控,换上另一家打标王的 JMF609 主控(ID109)

同样的,JMF609 搭配 JCNE1 方案的开卡比较顺利,这里 JMF608 Utility 可以通过查看 Uart Log 选项卡看到 Flash 运行的频率为 187MHz(也就是 ONFI 2.3,根据配置文件)

但但但……无独有偶的,USB3.0 转接卡无法正常写入的问题,同样也发生在了这个方案上:

这是在 SATA 口的测速结果,基本写入速度算达到了 4CE 单通道的水准(但对比 JMF607 方案反而低了很多),以及相对不错的 4K 随机速度

实际的文件写入曲线比较 wired:写入从开头的 200M/S 掉到稳定后的 80M/S,这里不清楚是操作系统的写入缓存导致(可能性不大)还是主控的写入策略就是这样的

##总结
- JMF607 和 JMF609 是 Pin-to-Pin 并且可以互换的两个主控,这一点得到了验证,是否具备实际的可用性依旧需要通过更多的使用数据得出(由于主控太老,看起来也不重要了)
- JMF607 和 JMF609 搭配 JCNE1 的方案部分可行,除了 USB3.0 转接卡无法写入的问题。不排除是这次使用的 JCNE1 闪存个体缺陷(如坏块太多)的问题导致(可能性不大)
- JMF609 对比 JMF607 拥有更好的 4K 随机写入,和相对更新的闪存支持(支持到东芝 15nm),这可能是互换主控的主要意义了(蛤?)

##其他

- 在寻找主控板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 Apacer 这两块类似的主控板,左图主控为 SCJC62(小胆猜测可能即为 JMF609)右图主控为 SCJC61(本次测试使用的板子),有意思的是这上面使用的两种不同的电源模块(图上红圈内),第一次见这样的模块,它看起来即像是 DC-DC 又像是 LDO,有机会可以把另一种板子找来实际测试看看
- 另外如果有比较细心的会发现,这块板子上我们后面去掉了 SPI-Flash 闪存的配置,它的丝印是 25LQ512,它在 JMF606/607 主控下无实际作用(或者说不清楚实际作用),在原盘固件上拆下该 Flash 读取信息发现内部为空,处于未初始化状态。SPI-Flash 在 JMF608/609 上有明确的作用定义,它用于开启 dev-sleep,UART_log,WP 和 QE 等一些 IPC 定义的功能,由于该板子为 SATA-DOM 版型,dev-sleep 并没有实际的引脚引出,可能只支持 Partial、Slumber 等模式。并且是否安装 SPI-Flash 并不是影响实际开卡的关键)

- 从这些主控板上我们量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跳线,他们可能是 JMF 系列主控的 GPIO 配置跳线,参考 JMF667 的图纸和实际板子标记了 JMF607/609 部分引脚的定义(不一定正确),图上的 Pin62-66 可能是 Mode 跳线(这个所谓的 Mode 跳线在手册中有给出但未给出明确的定义,厂家你们就是这么写手册的?猜测不同 Mode 的跳线可能对应了主控进入不同的 debug level)。图上的Pin72 为 ROM 模式跳线(默认拉低),Pin73,74 为 NAND_Type 选择跳线,Pin77-79 为 CLK_Select 跳线(实际测试这个跳线更改不同组合,重新开卡后并没有得到不同的 Flash 频率,根据 JM-Utility 里读到的结果。看起来固件配置文件在控制 Flash 运行的实际频率,而跳线在这里未起到作用,也可能是配置文件需要做相应的修改)
- 关于 LED 指示灯:手册中定义的两种指示灯分别为 PHY_READY 和 READ_WRITE,在通用固件和刷机软件中都没有找到这两种指示灯的定义和开启方式,猜测它的 GPIO 口可能需要通过固件预编译时定义)

- 这是另一个 Slim-SATA 板子在测试过程中的点位标记

最后,如果有人有 JMF 主控相关的更多信息(和固件)欢迎提供和共享,祝大家瞎折腾愉快!

相关:
Innodisk SATADOM-MV_3ME 32GB电子盘 ID106/JMF606主控开卡图解
Innodisk 3ME3固态硬盘 JMF608/ID108主控+7DDL颗粒 重新开卡

补充内容 (2026-3-24 17:39):
Update 1:USB3.0 转接卡无法写入的问题或只与 Apacer 的这块板子有关(详细测试可见本帖 1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