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匣藏七彩,指尖控流光:雷明兔月光宝盒4.0 EDC手电开箱

楼主:
MOONBOX月光宝盒是LUMINTOP雷明兔推出的经典EDC手电系列,已经开发到第4代产品,优化了照明系统、简化了操作形式、强化了电能供应,形成了全新的、好用的、全面的EDC照明装备。
说到多功能 EDC 手电,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月光宝盒,4.0 版本的亮度、光源、操控、结构全面升级,一机集齐主光、侧光、RGB、UV、激光,宽电压设计,筒身直充,还能更换电池,堪称口袋里的照明“瑞士军刀”。

主灯全面光源,轻松应付各种场景

月光宝盒4.0的主灯为4 in 1功能,两端分别是两颗SFT25白光LED灯珠,中间一上一下分别是绿激光发生器和UV紫外灯珠,实现主灯一灯三用。
独立的分体式光杯设计,两颗白光灯珠为无果冻的小面积核心,采用较深的光面光杯导光,13mm口径,保证足够的聚光效果,UV同样采用光面光杯,但是口径小,在聚光的同时加大光线散射效果,兼顾较大的照明范围。
月光宝盒4.0具备2lm的极低亮度,如果使用AA电池供电,还能达到1lm,月光亮度晚上使用不刺眼,而且采用主流的恒流驱动电路,没有频闪,长时间使用眼睛不会觉得累。
两颗灯珠同步发光,亮度一致、光色一致,距离超过1米,就能汇聚成一个整圆的光斑,中心亮度高,与泛光区有过渡带,泛光范围大,与环境有较清晰的边界,是聚光手电的特点。
月光宝盒4.0的最大光通量为1600lm,正白光色温,户外使用可以清楚看到灯头前方两个独立的光柱,在前方交汇,形成主要照明区域,亮度高而且很均匀。
中心最大光强22500坎德拉,有效照明距离300米,作为EDC手电来讲,效果非常好,而且还能同时开启正中的绿色激光,作为定点准星,看得清、定位准、视觉效果好。
亮度均匀的泛光照明,形成比较开阔的照明视野,面前的大面积都被照亮,尤其是在户外自然环境,可以看清脚下的路面,无论是户外活动,还是日常晚上出门散步,前后连贯、通透的光线,都让人心里格外踏实。
作为EDC装备,月光宝盒的主灯还有一颗绿激光发生器,以及一颗UV紫外灯珠,这样就能覆盖日用常用场景,一灯多用、随身携带、随手操作、特别方便。
绿激光的准直性和不发散性非常好,而且相比其他颜色,520nm波长的绿激光视觉敏感度、友好度更高,作为教师、讲座、会议、商务展示很常用,在户外作为定点、定位也很实用。
月光宝盒4.0采用的是365nm波长的紫外光,可以很好地显影,可以帮助人看到可见光下看不到的情况,包括验钞、查看荧光剂残留、检查公共区域的卫生情况、检验珠宝、追踪细微痕迹、DIY无影胶固定等。

侧灯七彩闪耀,多种模式的氛围高手

照明是月光宝盒4.0的任务,动感色彩是月光宝盒4.0的灵魂,与上一代一样,在灯体的侧面设计了阶梯状的RGB全彩副灯,拉开氛围营造的序幕。
副灯为线光源设计,外壳开槽,内部是整条的RGB灯珠光带,外部覆盖一整条聚碳酸酯的半透明磨砂柔光罩,可以让光线变得更加柔和,配合七彩,形成朦胧的氛围。
副灯作为备用光源,可以在室内形成线光源的照明,带来呈180°的较大范围的柔光照明,无论是阅读、环境照明、补光等使用,都非常合适。
副灯具备:彩灯常亮、彩灯闪烁、彩虹、弹跳、点状、点状变色、贪吃蛇、流星等8种模式,无论是静态色彩,还是动感变幻,都有独特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月光宝盒4.0的RGB彩光过渡流畅,亮度适中,色彩柔和,赤橙黄绿青蓝紫自动流转,动态效果多个光点如流星般沿灯带快速划过,无级平滑调色,覆盖全色域,轨迹清晰、色彩饱满、过渡无断层,视觉冲击强。
在纯色模式下,还可以通过手动调整显示的色彩,灯带分段、逐点依次变色,形成色彩点阵动态效果,选定颜色快速明暗闪烁,可作警示或装饰。
彩灯还有倒计时模式,可以设置最低30S,最高600秒,分段设置,启动后,绿色侧灯光柱按计时下降,计时结束整条红灯闪烁作为醒目提示,生活实用性很好。

全新换电模式,多电源支持还能直充

月光宝盒4.0改版了电池放置形式,采用全新的尾部快开结构,方便拿取电池、更换电源,尾部边缘有个弹力卡扣,平时按提示锁死,反向解锁后,按压三角凸起按钮,就能打开电池仓。
宽电压电路,标配两只全新规格的14100锂电池,同时也可以使用4颗AA电池两串两并供电,进一步提高电源的可得性、易用性,负极接触部位采用镀金弹簧,减小接触电阻,提高供电效能。
一体式掏空的筒身内部呈圆柱形,刚好可以保持电池稳固,灯头内部正极同样采用镀金触点,电池仓盖边缘还有一圈硅胶圈,保证良好气密性。
电池仓锁定扭之上,还有一块OLED信息显示屏,可以实时显示电量、当前模式、照明档位、倒计时时间等丰富的信息,便于使用者随时掌握手电状态。
另一条侧楞上靠近灯头的位置,设计了TYPE-C充电接口,使用不用区分正反,市场主流的接口,通用性、易用性强,但是要注意不能给AA电池充电。
插上电源,就可以随时随地给月光宝盒4.0充电,充电时侧灯对应电量的绿色灯微光亮起,大约3.5小时左右,绿色指示灯全亮,就表示完全充满,可供随时使用。

经典扁筒设计,外观颜值和手感拉满

月光宝盒4.0采用经典的扁长方体设计,这也是目前主流的手电造型,好处就是四面放置都非常稳定,没有圆柱体手电的易滚动,存取、放置安全方便。
月光宝盒4.0的长度约为139mm,最大宽度44mm,厚度大约23mm,边缘各条楞都做了倒角,没有刮手的感觉,重量不到300克,拿在手上大小刚刚合适、扎实趁手,非常适合作为EDC装备。
轻量化的装备外观颜值更高,外观设计贴合RGB副灯的阶梯状,筒身表面做了变体斜向纹路,立体感、层次感高,既有战术工具的硬核气质,又有数码潮物的时尚美感,颜值与实用性兼顾。
月光宝盒4.0的外观做了抓握的稳定性设计,表面的纹路兼顾防滑操作用,脊背做了三个指槽,方便卡住手指,符合人体工程学,使用起来握感非常稳定。
筒身采用高强度铝合金外壳,一体式设计进一步提高强度,前后使用压片紧固,外观非常养眼,同时兼顾轻量化和快速散热。
框架结构筒身密封性较好,月光宝盒4.0具备IPX6的防水等级,在雨雪天气可以随意使用,日常生活防水更是完全不在话下。
筒身表面采用HAIII级硬质氧化处理,防刮耐磨性能很好,具有橙色、军绿、木仓灰共3种颜色,文字标识采用白色镭雕,清晰易分辨。

优化操作逻辑,三键控制更加方便亲民

月光宝盒4.0采用扁筒常用的侧楞操作方式,这一系列都是双按键+推扭的设计,两个按键位置接近,操作起来很方便,推扭负责切换模式,分工明确、操作简单。
控制均采用金属材质,按键为圆角正方形,边长约8mm,表面斜向防滑纹,推扭为圆角长方形,尺寸约为8×5.5mm,高出侧楞表面,采用横向防滑纹,增加推拉的摩擦力。
推扭控制发光的模式,包括三个档位,从前到后分别是主灯、侧灯、节能(兼锁定功能),内部有三挡落锁点,停在哪个位置就进入哪种模式,进一步提高位置的精准度。
推扭和按键纵向分布,拇指前后移动刚好能覆盖下来,单手操作灵活方便,三个功能独立,操作逻辑比上一代做了简化,更加符合实际使用。
主灯模式下,单击前开关,开启记忆档位,长按前开关将进行档位切换:低亮30lm—中亮140lm—高亮500lm,再次单击前开关将关闭。
极亮1600lm档位,不在正常档位循环,需要快速双击前开关才能打开,也很快速、很直接,带来最清晰的照明效果。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快速三击开关,月光宝盒4.0将开启爆闪挡位,实现以光防御,再次三击开关,将在爆闪—SOS—信标这三种闪烁模式间切换,都是户外常用的功能。
下开关在主灯模式下是控制激光和UV的,单击开启绿激光,长按开启UV,月光宝盒4.0可以同时开启照明和绿激光,两个开关独立操作,互不干扰,以绿激光定位定点,以白光照明,实现战术功能。
当推扭位于副灯模式,单击上开关开启副灯,单击下开关进行切换,在不同RGB状态下,长按下开关,还能相应地改变颜色或者跳动速度,以实现更丰富的表现形式。
无论是主灯还是侧灯模式,三击下开关,都能进入侧灯红蓝警闪模式,颜色区分度高、可见性强、警示性好,在户外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用作提示提醒警示作用。
一束微光,亦可抵漫长夜色;掌心方寸,亦能藏山河远方。LUMINTOP雷明兔MOONBOX月光宝盒4.0,照亮前路,也点缀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