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120X还是挺不错的,拆机看看

楼主(2026-03-24):
本人小白一个,以下内容来自于自己实验,外加上网查询资料,不一定准确,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这个是做好的样子,还是挺好看的,

拆开看看,由两块电路板组成

看网上有人说这个表头输入端需要额外加二极管防倒灌

我今天特意实验一下,输出端接4.2v电池,表头输出2V电压,启动后实际是没有任何电流输出,表头也没烧坏,防倒灌生效

表头断电情况下,输出端接了4.2V电池,输入端电压0V,感觉这个防倒灌很好啊,不需要在输入端在加二极管了

网上没找到清晰拆解图,拆开看看怎么个事

根据网上查的资料,输出端的防倒灌应该是DP4080+J3Y+2TY来实现的。这个组合是完全物理防倒灌,应该不需要芯片驱动控制,

同时这个组合在这个位置也做不到防电池反接。

上图这个绿色部分是表头接线口,绿色接线柱左边2个是输出,右边两个是输入

银色散热器上有两个芯片,从左到右依次是B20100G肖特基二极管和RS100N120T,中间还加了一个SS510

我搜了一下它们三个组合在一起的作用,大概就是防输出端电流倒灌回输入端,并且防输入端正负极反接。

最后来看看控制芯片

下图可以看到丝印写的是150X,猜测120X和150X 芯片控制部分是一样的,只是前级不一样

这个表头防倒灌的设计很完善,充电池什么的应该很安全,两次防倒灌设计,应该不会烧前级电源

最后解释下为什么网上教程都说要在PD诱骗器和表头之间加二极管

作用应该是有人的SK120X输入端有两种以上接入方式,比如DC和PD,应该是防止不同电压的DC 和 PD同时接入 ,导致这两个接口通过并联点倒灌

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