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东菱面包机XBM-838拆解与更换皮带

楼主(2026-03-24):
东菱面包机XBM-838拆解与更换皮带
我的老东菱面包机罢工了,电机转动正常,但搅拌刀不转,推断为皮带断裂!决定自己动手,首先是拆机确认。
先上面包机图片

现在开始拆解
第一步拆掉外桶
首先逆时针选择拿出面包桶

仔细观察外桶的底部和侧边,拆掉相应螺丝。
下图红圈中的就是螺丝位置,侧壁陶瓷块上也有一个螺丝。

拆掉螺丝后,就是要撬起拆掉外桶了。
红圈处有卡扣,从卡扣旁边用一字螺丝刀或铁板轻撬,把卡扣撬起。

上图是撬起一边,四个边都要慢慢撬起

四个边都撬起后,将外桶轻轻向上提起

第二步 拆掉外壳
到了这一步,需要把面包机倒转,底部朝上,拆掉外壳的固定螺丝。
红圈处为螺丝位置,其中有一颗三角的异形螺丝。

拆掉螺丝后再反转过来,可以看到外壳上下部分之间还有卡扣连接,下图红圈处为卡扣,前面还有三个。
用螺丝刀的一边轻撬卡扣,一边把上外壳向上提起,后边提起后,前边卡扣也就松开了。

现在不要急于完全提起外壳,因前边有连接显示屏的数据线,在露出电路板后,先拔下数据线。

拔下数据线,外壳就可以提起了。
这是拆下的外壳,可以看到卡扣、螺丝孔的相应位置。

第三步 拆掉底座
下图是面包机的底座和主板了,红圈部分是底座和主板间的螺丝,共7个,其中一个在变压器下,没拍上。

在拔下电源线的卡扣和地线。

主板和底座就可以分开了。
可以看到已经碎掉成乱麻的皮带了。

拆解到此就完成了。
全家桶
第四部 更换皮带
现在就是从网上下单,等待。。。。。。。

将皮带按上图放上,顺时针旋转大轮,就安装好了。

第五步 按拆解的相反顺序组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