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机并请教软路由X86主机启动过程中关机故障的维修思路

楼主(2026-03-25):
前两天在闲鱼上收了一个有问题的软路由主机,想试试是否可以修好用做软路由:

故障现象是这样的:开机按DEL键进BIOS没问题,BIOS中各种设置都可以进行。问题是在正常启动或者安装系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跳出来启动的画面后就关机了。我尝试进BIOS,发现有一个系统温度异常242度,实际用热成像查看主板,也没有超过40度的地方,所以怀疑是传感器坏了造成误报温度。
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传感器故障,导致收集到的温度超标,所以在启动过程中系统就关机了?
所以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