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PWM调速螺丝刀--最终认定失败,放弃,

楼主:
之前用pwm调速制作直柄螺丝刀,发过几次帖子了

1、PWM+MOS开关,加2档相机聚焦开关,轻按重按分别控制pwm开、mos管开,,失败,PWM会烧毁。
2、PWM+直接给pwm上的mos管栅极通电,失败,最终pwm烧毁
3、PWM+继电器控制双电位器切换PWM高低速,测试验证阶段都还行,,组装后实测后,多次切换正反转、触发自停后,pwm短路通电就转。电池保护板会进入保护。

折腾太久了,本次直接放弃。期待下一个高手
上失败图吧,。还是德伟陀螺仪的稳定,缺点就是无极需要旋转手势控制,,
其实测试之初还是很满意的,两档速度确实比手势控制好用多了,
该有的都有,7.2V3000MAH、高低速、按键控制、顶压控制,扭力自停,无影灯,,5个编码器开关分别控制按键低速、高速、顶压低速、高速、led灯,还加了一个总开关。。
双按键靠后的适合工作台坐着使用,靠前的按键也比博世那种按键在中间的直柄好用。

可惜了我这黑色外壳,制作工序复杂,需要掏空,磨外形,里面掏电池位置,
如下图白色位置贴上黑色防滑贴,外观就很好看了,本次黑色外壳还做了内嵌贴纸设计,解决了上次做的露白问题。
,最终的柄径是35.5mm(白色位置)/38mm(按键对边位置)左右,比其他的动辄40+mm的小很多,长度也是在195mm左右,

实测相机聚焦按键实现的双速,体验很好,真的很好,在有没按键集成压力传感器实现无极的情况下,这种方案应该是最佳的了,像松下7.2那种选择按钮的无极方式,之前入手过开关模拟过,只能说贼难用,

有空再做一个德伟陀螺仪的吧,,之前做的不完美,不好用和想到了本次失败的路线,所以某鱼出了。。
或者说不纠结于搞一把直柄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