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进水的好坑的美的豆浆机坏的一个无法修复的元件最终只能换板

楼主:
拆修进水的好坑的美的豆浆机坏的一个无法修复的元件最终只能换板

朋友拿了一台不能使用的美的豆浆机,原以为是小问题,结果坏的元件没法修复,还没替换件,最后只能从某宝上买了板子替换。
检查了底座加热,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出在电机上盖上,于是乎,废了老大劲拆下十几颗螺丝后,一打开,流出一滩锈液。完了,洗的时候进水了。于是乎,报给朋友这个情况,让她做好心理准备看要留不留。

拆出的电路板,拍照记录线束插头位置。

肉眼观察,这个电感爆裂,但是测的时候是通的。

另外还有个电阻,左边元件,以及整理桥疑似损坏。

电阻爆裂了,万用表检测无阻值,色环检测是20Ω阻值。

电感,爆裂了,但是里面的线丝还是连着的。

可以拉长,貌似就是微缩电感。

整流桥,测得时候没测好,怀疑是坏的,后面检测是好的。

拆下的十几个螺丝,电动螺丝刀没放在折腾地,拧了半天。。

然后配件散在地面上,让它阴干一下。

之后回家找出配件,有的是以前买的配件,有的是拆下的配件,备好带到折腾地继续折腾。

换上相应的元件。

拍一下全貌。

带来的电动螺丝刀。

开始依次装回。

结果检修插座大亮,说明电路板还有断路,经检测,居然是这个变压器短路了。

当时为了确定是否有其他元件损坏。拆了许多元件下来。

最后故障点锁定在这个变压器上。

用另一个朋友喊我帮忙修复机器时一起带过来的设备,多功能的测试仪测试,直接测出短路那两脚是短路状态,本想用可调电源低压烧穿一下找出故障点,结果设备太拉胯,无法烧穿。

无奈只好拆掉变压器,拆掉绕线,明显看出这里有一段烧黑了。

最后去掉黑色烧黑的部分,重新绕回。

本想着应该没问题了。

用可调电源测试板子没有问题,结果装机测试又又又短路了。。

无奈跟朋友申请只有换板了,于是乎从某宝上淘来最优惠产品,到手与原来的板子对比,查看了一下,就是上面部分的电感和安规电容区别。

不管如何,先装上机测试一下,确定新的板子没有问题。

通电闪灯,打开干磨功能,磨了大概15分钟没有问题。

就是到加热功能时因为检修功能启动无法进行。也能确定板子能正常使用无异常。

确定没问题后,就可以开始折腾换件了。将坏板上的多余元件拆下。

然后替换到好的板子上。

装好后的样子。

坏的板子也要装上之前新板上拆的件。

然后其他线束插上。

告诉下一任师傅,这个坏了。。

OK,又能蹭一顿饭了。

全文完,谢谢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