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拆解飞利浦Prodiva 1.5T核磁共振 无法扫描故障电路级维修

楼主:
收到故障报修,飞利浦Prodiva 核磁共振不能扫描,要来几个设备状态的视频,通过识别判断是梯度放大器的问题

正常流程是判断出问题后安排人带上备件模块去更换,那样的话也就没有这个帖了。但由于这里的情况特殊,沟通需要现场去修,我就只能跑一趟现场了。

屏蔽间的磁体和扫描床,由于广角拍的,看起来很小巧

扫描界面提示梯度故障

只是提示梯度故障范围还是有点宽:
CX/CZ/CY/CC/CE、三路放大器,多功能盒,igci等等

远程指导拷贝日志出来分析,提示如下:
XAxisBus0OutputVoltage : 418.27;
XAxisBus1OutputVoltage : 0;
XAxisBus2OutputVoltage : 426.5;

这样指示就很明确了,指向X路梯度放大器,把相关的元器件都带上一些

电动吸锡器有点大,带个手动的吧

到现场后先来设备间看一下,设备间的两台机柜。左边是水冷机和数据柜,右边是梯度柜

梯度柜warning指示灯已亮,这是异常的

数据柜里的AIBO、交换机、scc主机等

TCI模块

氦气压缩机

射频放大器

到操作间进后台看一下HealthViewer健康状态,提示梯度报错,水冷也有异常

水冷机报二次水回压低于0.3,还是先解决这个问题吧,否则梯度搞好设备也用不成

观察机械压力表,压力在正常范围

这是二次水压力传感器,看起来扣得很紧,拔插几次后偶尔正常,偶尔不正常,不稳定

还是换一根插头,一劳永逸

报错解除

来到梯度柜这边,从左到右是X、Z、Y、多功能盒

上面是梯度放大器驱动和接口板卡,H4就是警告灯

拔掉水冷管和各种信号线、电源线,拆出X路梯度放大器

很大一坨,有六十斤左右

拆开上盖,明显看到有烧焦痕迹了,心头一紧

梯度放大器高压输入端瓷片电容都炸飞了

低压驱动板上也有烧焦痕迹

整流桥也烧焦了

花了点时间把板子上的元器件都测一遍
坏消息是瓷片电容、IGBT、整流桥、双向tvs、nmos、pmos都挂了
好消息是我都带了,哈哈,虽然有些不太一样,但又不是不能用
焊盘都掉了,先清理一下,还好这里没有过孔

原来的瓷片电容是4kv,4.7nf,我带来的耐压一样,容量只有2.2nf,两颗并联又不是不能用

坏的元器件都拆下来

哥俩好,焦糊焦糊的,焊盘都脱落了

IGBT也拆下来

叩开盖子看一下,内部都击穿了

有配件就是好

整流桥也有

场管下面贴点高温胶带

换上新的元器件

加个野生散热片,不然担心扛不住

加点硅胶固定一下,万一脱落了可不好

带来的双向tvs品牌不一样,但也能用

元器件都更换完后准备装机,功率器件抹上硅脂

所有电路原路装回

装回原来的槽位,连接好电线和水管

输出线也要连接好,检查无误后即可上电开机

后台查看所有备件大致状态都正常,绿了就好了

先做一下梯度相关的一些测试,绿了就好了

测试都通过的,准备切换账户扫描测试。

扫个水膜定位相看看,ok的

扫几个弥散压脂这种功率大的序列测试都正常。

最终还是要扫个自愿者正常才能移交使用,扫个头正常

扫个腰脊正常,到这里就可以收工了。次日再来观察半天使用正常就撤退

又熬了个大夜,看起来也没多少东西,实际上检查判断测试都挺费时间

磁共振是高价值设备,操作过程中有很多注意事项,设备安全人身安全都要注意

这东西看起来挺复杂,实际上也不简单,但胆大心细总是能找到点端倪作突破口的
感谢朋友们的围观支持,喜欢看这类帖子我下次再发。
一键三连,下回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