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阳台光伏发电站MPPT的充电功率在使用中降低,请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
之前做的阳台发电站:https://www.mydigit.cn/thread-590704-1-1.html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电池依旧是13串三元锂电;
发电板依旧是原来的6V6W二手板,单块阳光下空载电压7V,短路电流0.8A;(原来是3并3串,觉得输出电压太低,新增了一块板,改为5串2并)
上海这几天阳光不错,实测发电板的最大功率有56W。

依旧是原来的MPPT升压控制器,不知道什么原因,充电15分钟左右,充电电流就一定会降低20%左右(之前应该是没有这样的问题)。
例如:充电电流到0.9A,维持15分钟左右,就会掉到约0.7A。到了下午,充电电流到了0.6A,10多分钟后就自动掉到0.4A左右。
奇怪的是,如果电流降低了,只要断开发电板,再接上,又可以恢复到最高功率,周而复始。
下面的图是MPPT的电商图。

为了处理这个故障做了如下的尝试:
1.换了一台新的MPPT控制器,也是同样的问题,基本排除这台控制器的问题;但是MPPT内置的算法逻辑是不是不适合上海的夏天,就不得而知了;
2.为了提高转换效率,将原来3串3并的太阳能板改成了5串2并,提高了MPPT控制器的输入电压,理论上来说对于升压型控制器,是有助于提高转换效率的;
3.电池部分不没有做任何改动;

我就这事问了AI,说是MPPT控制器的算法太垃圾了,为了保护整套系统估计进行了降功率处理,但是这个总功率也才40W左右啊,根本不算大。
我一度想把MPPT控制器由升压型换成降压型,想着这样的转换效率以及算法都比较成熟,这样的话我的发电板就要换成9串(7V*9=63v,这对小型的MPPT控制器来说,已经超过输入电压的上限了。)

还想过,直接用升压模块(也就是通常的PWM升压电路),放弃MPPT的思路,不知道效果会如何。

以上思路请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