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经典的8通道24Mhz逻辑分析仪

楼主:
        最近在自学c51,为了方便就参考网上的一些开源文件,自制了这款网上最经典的8通道24Mhz逻辑分析仪,主芯片采用的是CY7C68013单片机,网上的逻辑分析仪几乎都有这款单片机的影子,这款单片机是赛普拉斯(现英飞凌)推出的集成增强型8051内核的USB 2.0微控制器。该芯片有多种封装,内置16KB RAM和USB 2.0收发器,支持480Mbps高速数据传输及GPIF可编程接口,现在这款逻辑分析仪主要是用USB 2.0收发器480Mbps高速数据传输这个功能。

      分析仪核心软件主要有开源软件PulseView,与收费和谐软件Saleae Logic两种,当然还有一些偏门的软件,有好的谁会选差的呢,是吧?选一款适合自己的就行了。两款我都安装试了下,各有千秋。

下面是电路图:电路图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USB接口(TYPC-C接口)支持AC线和CC线。
LDO低压差芯片,我用的是1117-3.3v降压,当然也可用其他的:

第二部分是主芯片CY7C68013A单片机,我用的是QFN封装的CY7C68013A-56LTXC,陶陶上8.5元包邮购买的,焊接这个有一点点难度,我是先在四周芯片引脚上上锡,然后在PTC简易加热台上完成的。3225贴片封装24MHz晶振,比较美观并减小器件占板面积。

电路包括三个指示灯,一个是电源指示灯Power,一个是PulseView软件连接指示灯PA1,一个是Saleae Logic软件连接指示灯PA2。运行时通常只有两个指示灯亮,这是正常的。

第三部分保护部分,信号经过一片245八通道总线收发器转发及8颗FR104快速恢复二级管做为隔离及旁路电路,有效保护主控IC安全,当然这部分也都可以省略,看自己的取舍了。

也可以做成16通道分析仪,就是这部分再增加一套,连接CY7C68013A的FD8-FD15引脚。

第四部分储存芯片,储存一些分析仪的编号类的东西,只用了几个字节,用最小的容量就足够了。
主要是为了和谐Saleae Logic软件用,用AT24C02、AT24C04、AT24C06。。。。这类芯片储存。

不过注意,用AT24C32这些大容量的储存,好像下面的电路图不兼容,要改A0、A1、A2连接。

整体图纸与PCB样式如下图:

PCB是四层板,大小 66 x 35 mm。为焊接方便及后续可裸板使用,将所有原件在PCB单面布放。将信号采集输入端设计为单排10P,两边为GND端,插接时任意插其中一个GND即可。

打板回来,焊接好的图片,细节图:

软件部分:

如果用PulseView作为上位机软件,不准备使用Saleae Logic上位机软件,焊接好元件就可以用了。如果要用Saleae Logic作为上位机软件,要和谐,方法是在储存器AT24C0X内写一个编码。

不过我还是建议做下面的一步:下载和谐编码 bin文件到储存器AT24C0X内,这样做的好处是,PulseView、Saleae Logic这两个软件都可以使用,哪个好用用哪个!

为方便下载,下载这一步,可以在未焊接前用 土豪金ch341下载器,这类的下载器完成。下载的编码程序很简单,看下面的图片,自己找个16进制文本编辑软件编辑即可。也可以下载我编辑好的。

PulseView、和 Saleae Logic这两个上位机软件就不提供了,网上一搜一大堆,建议下载官方最新版本。

下面是两张这两个软件的截图,分析的是我的小时钟的RX8025T通讯的IIC协议。

大家猜猜看看显示的都是几点几分几秒?

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