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联(UGREEN)X774 160W 五口氮化镓充电头开箱及测试

楼主:
我负责测试,评就留给大家吧。。。。。。

这个充电头买来给加热台用,兼做自制的sHMIctrl智能屏T12焊台充电器,
其实用不了这么大功率的,有140W的就够了,但是140W的没有屏显,最后选择这个带屏显160W的。

取物流包裹时拿在手上感觉好重,以为取错了包裹,
确认没有取错包裹,到手开箱测试

订单

彩盒包装

正面

底面

侧面
充电头参数

包装没有封条就是用热缩膜包一下
撕开热缩膜开箱

主机+简版说明书+合格证保修卡+附件CC编织数据线

官网详细电子版说明书

主机如图外观
颜色只有这一种银灰色,没得选,这颜色也不错

给主机及附件称下重
开箱完毕

接下来测试
首先上电测试充电头是否能工作,
工作正常
显示屏幕显示情况
如图所示

空载显示
如图所示

带载显示
如图所示

屏幕旋转显示情况,开始以为只能竖与横两种方式显示,
拿到实物才知道是可以四种方式显示

如图所示

接着测空载功率
情况如图所示

接下来测试充电头带载工作情况,输出功率是否达标
找出之前做T12焊台买的PD诱骗器
焊好输出线,接到之前买的电子负载仪

诱骗器成功诱骗出20V的电压

加热台能让它输出28V的电压

由于PD诱骗器只能诱骗出20V,
20V时最大电流5A,这样只有65%的功率输出

负载仪接在C1口,从说明书中的介绍知道C1与C2口单口可以输出140W的,
要满功率输出需要2个口以上(含两口)同时输出才能满功率输出

放一段视频

为了让充电头满功率测试,C2口接上加热台,
由于加热台的功率不是固定的,是随时变化的,为了节省时间随便拍一张

输出功率158W

再放一段视频满功率的视频

满功率带载测完,再测其余输出口是否正常
懒得去改诱骗器详测其它口的输出功率,只过一遍就算了

其余各口输出如图

接下来测满功率下,充电头的效率
这次C2口换接上8Ω的电阻

换算一下,效率有94%

测完效率测满载温升发热情况
为了不让电阻烧了,把它放到负载仪的风扇上

满载测试一小时后,测得到的充电头各处温度,如图所示。
说明一下:负载仪客户端截图中的测试时间是不准确的,因为,测试了15分后发现测试时间不对,
负载仪测试数据没有清零,里面还保留着前几年组电池时测试数据,测试时间试从这个数据上累加的,
于是把数据清零,所以,看到的测试时间才45分钟

测试环境大约18℃,如果是盛夏40℃的温度中满载长时间(2小时以上)使用肯定烫手

最后测纹波
示波器截图保存设置错了,没设置保存为图片,
空载纹波截图没保存到,也没有拍图片
只拍了满载时的纹波测试图

空载纹波在12mV左右
满载纹波在17-20.5mV
示波器底噪1mV/格大约560μV

到此测试完成,全帖完!
评说就留给大家。